ASUS S400C不触发

楼主(2016-09-24):
ASUS S400C不触发

ASUS S400C.zip

网友:
  这个 好谢谢了

网友(2016-11-15):
能用吗?我的是开机掉电,有时正常

网友:
我今天一个开机0.6马上掉电。不晓得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7-01-22):
这是i7的?

网友(2017-07-28):
你们刷了都不回一下。。。是好的坏的

网友(2017-12-12):
能用吗?下载来试试。。。。。。。。

网友(2018-09-22):
华硕S400C板号S400CA REV3.1待机0.003触发0.172不动,不显示的维修。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S400C板号S400CA REV3.1,二修机故障插电电流0.003触发后到0.172不动了,屏幕也不显示。于是测全板电压,发现CPU供电,集显供电没有,是由蕊片PU8000 RT8168BG提供测得如下:
RT8168BG 9脚VCC 供电:5V
RT8168BG 37脚PVCC 供电:5V
RT8168BG 32脚EN 开启:3.3V
RT8168BG 23脚P_VCORE_ALERT#=SVID_ALERT#串行通道:1.05V
RT8168BG 24脚P_VCORE_SDA=SVID_SDA串行数据:1.05V
RT8168BG 25脚P_VCORE_SCLK=SVID_SCLK串行时钟:1.05V

RT8168BG 2脚P_VCORE_TONSET CPU供电频率设定:0.58V(正常0.97V)
RT8168BG 31脚P_GFX_TONSET集显供电频率设定:0.58V(正常1.06V)

分析RT8168BG供电\EN基本正常,要想能够产生CPU\集显供电还要23、24、25脚SVID三个信号和南桥通信。条件是南桥收到PWROK和APWROK后,发出一个叫做DRAMPWROK(也叫H_CPUPWRGD)的信号给CPU。CPU收到后发出三组SVID和RT8168BG通信产生CPU,集显供电。

看点位图找到H_CPUPWRGD信号看到被上家用一坨锡连接到地,把锡去掉开机电流0.682不动,H_CPUPWRGD3.3V、CPU供电PL8005 0.85V出来了,但是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屏幕没有显示。分析集显供电要过内存后才能发出,转去仔细看内存发现U1501 J4208BBBG处进水腐蚀由于没有用J4208EFBG代换上去,但是还是不行集显没供电也没显示,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引脚M_A_DQ35腐蚀断线补线后。开机电流0.605集显供电PL8003 0.95V出来,屏幕有显示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