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9-24):
MSI主板B75MA-P45 开机掉电  版号是MS-7798 VER;1.1 插上诊断卡不复位 按开机键 掉电 过一会自动上电 循环的掉电上电 ,测内存 桥 供电都正常 CPU没有供电 测电感没有短路的  测桥的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有谁修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请教一下

网友:
没CPU供电 看看主控芯片条件啊。。一般我都喜欢线测量EN

网友:
看EN供电正常吗,也可以刷个BIOS看下

网友:
MSI板子老是重启

网友:
看电源管理芯片的VCC EN这些都有没有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按开关没有反应的,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