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开机无信号输出

楼主(2016-09-24):
戴尔的十九寸   通电后 电源亮绿灯  按开关按键无反应   显示器无信号输出提示        哪位大神见过这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A:
兄弟讲具体 点       在一书上看到 绿灯表示驱动板正常啊   说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按开关没反应。。。还是高压板问题???哪个师傅教的???

网友:
电源及驱动板都有可能呀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驱动板程序刷个试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能显示“无信号输入”,说明供电方面基本正常,主要查找VGA接口电路!有编程器的话先刷个程序试一试!

网友:
开关坏……刷下程序

网友:
看信号 查资料哈

网友:
程序  刷下 试试

网友:
刷程序  换板

网友:
没背光一般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查开关,刷程序

网友:
直接把开关拨掉再试机看看呗

网友:
按开关都无反应 刷下MCU试试

网友:
     换版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讲具体 点       在一书上看到 绿灯表示驱动板正常啊   说是高压板问题

高压板只管灯管的,灯管亮了就没它事了

网友:
换板试试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