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N941S 发红

楼主(2016-09-24):
服了这个机子 首先拆机还能把边框弄完了 程序刷了 还是偏红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红绿蓝 阻值正常
边框

网友:
是不是灯管问题偏红啊,看下菜单是否正常

网友:
先外接灯管测试看看,不行就换驱动板或屏试试

网友:
偏红不一定非要纠结RGB吧

网友:
先换一下板子试试 是平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老机子,我看到过偏黄的,但没有看到过偏红的。

网友:
也有可能灯管老化

网友:
灯管 老化 也有

网友:
那应该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先要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