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的问题

楼主(2016-09-24):
换了几个51125就是不出3/5v线性电压 16脚vin有19.5v 13脚有分压的3.2v左右 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
换个芯片看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短路了吧   量下阻值正常嘛.

网友A:
13脚的电压应该在五伏以上。

网友:
参考电压有没有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什么电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脚的电压应该在五伏以上。

13脚我查了图纸有2个电阻分压来的 3.2应该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脚的电压应该在五伏以上。

网友:
不知道是芯片有问题 还时焊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