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盘MBR丢失,如何修复

楼主(2016-09-24):
事件背景:
原始系统Windows 8.1,安装Ubuntu14.10,两系统都能正常启动,都能正常使用。
事件前提:
硬盘没有磕着,碰着,摔着...也就是没有受到物理损伤;
事件起因:
由于Window8.1装的软件过多,启动慢,电脑较老,决定将改为XP系统,所以我用WinPE对C盘进行Ghost恢复,恢复完后系统未自动重启,按PE下重启后也不重新启动,我只能强制关机。
事件现象:
然后开机就出现了"error:unknown filesystem grub rescue" ;
已用方案:
1. 我想再次用PE进行Ghost恢复,但光盘或U盘进PE总是卡在那个Windows Logo下面的条在不停的循环界面。
DOS工具箱也是无法进入,几乎整个启动工具盘上的工具全部无法使用,也没错误提示,就是屏幕左上角光标不停的闪;
2. 使用win7系统安装(非ghost)盘, 也是和以上同样的情况,卡在哪个Windows LOGO下面的条在不停的循环界面。
3. 硬盘从笔记本取下,就可以进PE;
4. 该硬盘作为从盘,接入别人电脑,导致别人正常电脑主盘自己的系统,也是卡在Windows Logo下面的条在不停的循环的界面;取下从盘,系统正常启动;
5. 使用SATA转USB线(或硬盘盒转接卡),直接插入正在运行Win7的电脑,在磁盘管理中不显示我的硬盘分区,换别的硬盘正常;
6. 尝试网上的
grub rescue>set  root=(hd0,8)
grub rescue>set  prefix=(hd0,8)/grub
...
grub>normal
以前的grub启动项可以看见了,但是选择Ubuntu进不去,提示out of merry,选择Windows还是老毛病的循环界面;
7. 在BIOS关闭硬盘,PE能正常进入,用PE里面的DOS系统工具,PD,diskgenius DOS版工具,均找不到硬盘。
目标:
1. 保住3年来的数据                    ★★★★★
2. 双系统变单系统                       ★
3. Win8正常运行                         ★
已叛断是MBR损坏,可是无法进入PE和DOS如何修复?

网友:
把硬盘放在其他电脑上GHOST,弄好后,关机,拆下来放到原来的电脑上,开机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还没碰到地 这个情况,U盘启动工具的个DISKGEN那个不进PE也可以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