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有背光无显示,显示黑屏。

楼主(2016-09-24):
小6开机有背光无显示  显示黑屏   测了座子阻值正常  正负5.7   PP1v8都有  背光主电压也有16V多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求各位大神指路

网友:
照理说背光都亮了,就是最后一步MIPI接口传输数据了   但是我测量MIPI所有接口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
干显示IC试试吧

网友:
显示屏复位信号 AP_TO_LCM_RESET_CONN_L 看一下

网友:
显示IC是U1501吗  已经换过2次  出来的正负5.7和5.1都正常  座子阻值正常

网友:
换过屏了?

网友:
都在糊说入道,背光灯驱动IC。查工做条件,查插座周围有无22V左右电压。

网友:
再补充一句,1502是背光升压。先查外围供电,电感,二极管。再换芯片。
修的好不好,反窥一下,最好带图。

网友:
庞博么? 那个搞定没!

网友:
这种是小细节问题,MIPI有时存在着虚假焊,但是打值都正常,那短接排感试下,排感虚的遇到过

网友:
不如先换屏幕试试

网友:
哥哥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怀疑应该是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