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990不触发

楼主(2016-09-24):
这个机器客户拿过来时候开机无反应没有触发  不短路也  强开可以开开  这个板子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A:
看下绿线是不是到IO断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绿线是不是到IO断线了

是电源插孔上的第4颗绿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电源插孔上的第4颗绿线吗

嗯,你看下直接短接绿线看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绿线断了

网友:
不是什么板都有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你看下直接短接绿线看下

短接可以开   我是不是得下个图纸看看通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你看下直接短接绿线看下

绿线通io哪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接可以开   我是不是得下个图纸看看通在哪里啊

是的,也可以跑线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也可以跑线看下

可是我量IO芯片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量IO芯片有5V

那肯定中间断线了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
打过开关针阻值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你看下直接短接绿线看下

请教个问题啊,我这里有一个联想的板子,待机条件都正常,IO不触发时S3#信号都已经被置高有3.3了,但是绿线没有被拉低,我短接开关5V被拉低,但是不上电。如果我强行加电又可以跑马亮机正常使用,查绿线那边没有断线!换过一片料板上IO,问题现在不清楚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啊,我这里有一个联想的板子,待机条件都正常,IO不触发时S3#信号都已经被置高有3.3了,但是绿 ...

好问题 有解答的吗。 学习一下

网友:
查开机电路:pwr、io、rtc

网友:
是不是开机灯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问题啊,我这里有一个联想的板子,待机条件都正常,IO不触发时S3#信号都已经被置高有3.3了,但是绿 ...

你这个问题 按上电时序来理解就可以了呀

网友:
绿线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问题 按上电时序来理解就可以了呀
那个问题是待机电压正常 绿线5V有拉低 到IO那边也没有断线,就是不加电 现在看到的为一个一个问题就是S3#信号未触发时是3.3V持续高电压 桥做过一边 怀疑还是IO的问题 在进芯片了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样,按开机键不开,强制开机后,按开机键能关机

网友:
可能绿线断了

网友:
同感你的弄好了没有啊

网友:
我有几块板子都是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