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pc一体机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6-09-24):
开机后按键盘无反应。拆掉HDD后情况正常。过1分钟后出现第二个画面。换过HDD 。刷过bios求大神指教如何解决。

网友:
这是第二张图

网友:
论坛没人了吗

网友:
看到硬盘好像报错了撒

网友A:
提示硬盘错误呀,是直插的还是有数据线的,确定换过的硬盘是好的,就换条线,或打下接口的阻值

网友:
硬盘报错了啊

网友B:
你把外设都拔掉都试试

网友:
AMD的南桥?

网友C:
把有外设拨掉,用优盘看能不能进PE,第二画面显示硬盘错误 是  装着硬盘吗,还是拨掉也报这个

网友:
识别外设出错了

网友:
是的,amd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外设都拔掉都试试

测试了,所有的都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硬盘错误呀,是直插的还是有数据线的,确定换过的硬盘是好的,就换条线,或打下接口的阻值

换过硬盘, 用光驱位测试过。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硬盘错误呀,是直插的还是有数据线的,确定换过的硬盘是好的,就换条线,或打下接口的阻值

有数据线的,  换了线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有外设拨掉,用优盘看能不能进PE,第二画面显示硬盘错误 是  装着硬盘吗,还是拨掉也报这个

拔掉硬盘不报这个错 ,能进pe

网友:
有没有高手。给点建议。我打算下一步换南桥试试。

网友:
查供电啊 应该是这一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