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R63MB6F1 REV:F R63独显 USB2.0 不能用!!

楼主(2016-09-24):
USBP-R 3V   是 2.0    USB 3.0 可以正常使用 !!!给些思路!

网友:
坐等思路!

网友:
南桥换过了吗

网友:
没 2个 3.0好使!!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南桥问题几率比较大

网友:
阻值供电正常不

网友:
电压正常  USBP- 这个不对 偏低 90多 而且有 3V 电压!!

网友:
USB 不能用一般都是桥的问题,换个桥试一下!

网友:
桥的问题吧,进桥了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口坏

网友:
看你说的 除了南桥 还能是社么呢?

网友:
打打阻值,量量电压 动动南桥

网友(2019-09-17):
引用 网友A:
usb2.0不能用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828-1.html

BIOS 的事!!!  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