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重大故障,速进!

楼主(2016-09-24):
刷机报错4013 怎么刷都是4013 等待IPAD 白苹果出现几行英文
开机排线换过了
白苹果
刷机报错

网友:
这个是主板芯片问题吧 你再怎么刷 也没毛用!

网友:
这PAD之前越狱过把

网友:
苹果iTunes刷机错误4013
RAM,CPU,硬盘
仅供参考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看下指南针等传感器电路

网友:
期待解决答案。我有台双硬盘的。刷机21打算换硬盘试试呢,貌似这款机器的底层很多测试架不能写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暂存供电有问题你先换数据线换电脑试试。确定问题。

网友:
遇见过 别人说是硬盘坏了 给客户了

网友:
工程师快点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闪存 可能性最大

网友:
指南针,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