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惊现重大故障,速进!!!!!!!!!!!!

楼主(2016-09-24):
刷机报错4013   怎么刷都是4013  等待IPAD    白苹果出现几行英文
开机排线换过了  单板刷也是一样的情况
之前是拿来换屏的,没想到变成这样了

网友:
路过。。打酱油。赚个下载分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暂时不会帮楼主顶,希望大神过来分享方法

网友:
苹果iTunes刷机错误4013
RAM,CPU,硬盘
仅供参考

网友A:
换屏为什么要刷机,没刷机前是什么情况。

网友B:
用电池刷,换数据线和端口再刷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为什么要刷机,没刷机前是什么情况。

换完屏就这样 所以就刷机   然后就刷不过了

网友:
刷的什么版本的?

网友:
做等大神给予解答  学习经验

网友:
这下悲剧了   有没有可能拆屏时搞掉件了

网友:
新旧都试过

网友:
换屏之前能进的吗?

网友:
4103 这个有可能是暂存供电有问题。你先换数据线换电脑试试。确定问题。

网友:
这下楼主悲剧了

网友:
标题党   哈哈 害的我冲了进来    刚查看了一下  武功秘籍   应该CPU问题

网友:
刷机有时候还会挑数据线,你用原装线试试

网友:
用原装的刷刷 ,不行拆开看看有掉件没

网友:
是不是原装数据线,这机子好像刷机还会挑数据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刷,换数据线和端口再刷一次

换了三条数据线

网友:
换原装屏     他之前的的系统版本太老挑屏遇见过  换完原装屏刷完再换 普通的  你试试吧

网友:
修好了记得发红包

网友:
发给迅维快修看看。

网友:
平板上有指南针吗?????

网友:
之前碰到过一个,也是摔坏触屏,HOME带指纹的,。换了个无指纹通用触屏,怎么刷都报错!。

网友:
基本是先考虑陀螺仪指南针加速器     最后就是硬盘和cpu的通信了

网友:
ipad几?ipad2的话.应该是硬盘.

网友:
这下麻烦大了,心情不好!

网友:
爱唉,维修就这样啊

网友:
如果排除了你的刷机用数据线、外配,系统等问题,考虑是否碰到了指南针等传感器电路

网友:
应该是指南针芯片坏了  遇到英文的,接口洗一下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