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黑白竖杠

楼主(2016-09-24):
本来是驱动板烧了,换了一个一样的以后又出现这样的问题,疯了都,又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逻辑版,把auo-1230和aat11732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无语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请大神们帮忙解答

网友:
这是屏坏了呀,,,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用通用版再点下试试

网友:
看情况是屏幕坏了

网友:
这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不过更像是屏,三星的屏。。。伤不起

网友:
果断换新

网友:
屏的问题。修复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