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本本黑麦游戏本拆机图解

楼主(2016-09-24):
麦本本黑麦游戏本拆机图解

  黑麦是麦本本推出的一款GTX960M游戏本,黑麦搭载intel第四代i7-4702MQ四核八线程强芯,2G DDR5 GTX960M专业级游戏显卡,装备一块15.6英寸1920*1080高分雾面屏,8G和1TB超大存储空间。接下来我们就从颜到芯去透彻认识麦本本黑麦吧!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1

  麦本本黑麦游戏本拆机方法/步骤:

  拆解前给黑麦垫一块软泡沫。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2

  首先卸下电池,就可以正式开始拆解了!电池为6芯4400mAh,49Wh,正常使用续航能达到3.5小时以上。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3

  拧下后壳上的固定螺丝。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4

  掀开后盖,可以清楚的看到黑麦的内部结构。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5

  接下来拆散热系统。拆掉风扇供电链接。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6

  散热系统是由单离心式风扇+两条粗铜管构成。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7

  显卡是焊死在主板上的,没点满修复技能千万不要尝试!

  显卡:GTX960M 128bit GDDR5 2G显存。

  CPU:四代Haswell四核八线程I7-4702MQ,2.2GHz主频,6MB三级缓存,37W功耗。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8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9

  威刚8G 单条1600 DDR3L内存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10

  黑麦使用了三星128G MSATA固态硬盘,作为启动盘和加载盘,而且黑麦主板可以组建RAID0!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11

  机械硬盘为WD 1TB蓝盘。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12

  网卡方面采用了英特尔3160双频2.4G无线网卡。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13

网友:
  光驱可选择加装。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14

  手工轻撕,拧下键盘上的固定螺丝,就可以将订制版赛睿键盘拆下。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15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16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17

  黑麦游戏本主板正面特写。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18

  黑麦游戏本主板背面特写。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19

  转轴使用了金属接口,相对塑料来说耐用性与安全性更好。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20

  黑麦笔记本的上方左右2个喇叭。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21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22

  底部的左右2个喇叭,这样就能构成笔记本立体声了!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23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24

  拆下的黑麦笔记本屏幕。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25

  黑麦游戏本拆机到此结束!附拆机全家福!

黑麦游戏本拆机 图26

网友:
这小风扇  性能也不能太高

网友:
涂了这么多的硅脂 神经啊

网友:
麦本本  其实野心挺大的,配置也很不错,但是他的一些设计方面可能不太合适,看上去挺薄的,散热可能是一个问题, 虽然我也没用过并不知道他的真实 情况!但 还是希望 国企发扬光大

网友:
笔记本的散热问题一直是心病,这个本子风扇太小

网友A:
i7除7了,坐等i7的拆机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7除7了,坐等i7的拆机图

这款笔记本电脑的配置就是i7CPU处理器,是一款游戏笔记本电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笔记本电脑的配置就是i7CPU处理器,是一款游戏笔记本电脑

我的意思是英特尔出第7代i7了,等第7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英特尔出第7代i7了,等第7代

哦 你的意思好难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