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尔天才听读机 SR-6不加电,电源芯片WELLLON L0805坏,查不到资料,

楼主(2016-09-24):
神尔天才听读机 SR-6不加电,电源芯片WELLLON L0805坏,查不到资料,请问各位高手有知道代换型号的吗?卖配件的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现在知道8脚接地,其他不知。谢谢

网友:
L0805的资料网上还是有吧!这怕生产厂家把原有型号磨掉,自己虚构一个型号印上去,那就难找了。

网友:
我怎么没找到呢?好多人也说没资料、不知哪里有呀?

网友:
可能不是芯片厂家的型号了,,,是产品厂家的编号,,估计查不到

网友:
又是打磨芯片,只能猜了。

网友:
再没有高手支个招我看能不能用电源模块改?

网友:
估计不好改
可以 各脚跑线 画下电路图 在去找芯片

网友:
估计不好改

网友:
查查每个脚外接原件。和怀疑芯片比较比较

网友:
没找到 几个网站都没有

网友:
打磨芯片不好弄

网友:
楼主这个好用不?

网友:
真心不知道

网友:
只能跑电路画出电路图了

网友:
淘宝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