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 掉电

楼主(2016-09-24):
HP CQ43 掉电,刚过LOGO就掉电了

网友:
先拆外设,再刷BIOS撒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吧,我修过好多了

网友:
630显咔吧换个试试吧

网友:
BIOS 试试 显卡 桥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吧 显卡问题比较多的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先加焊看看

网友:
做显卡 基本OK

网友:
这种就难搞,说不定会是电阻问题

网友:
我现在遇到HP CQ系列的进PE都掉的直接焊显卡

网友:
此机此故障修过一两次没修好,后来直接换主板了。。。貌似主板一百多!

网友:
BIOS 显卡 排除一下

网友:
先最小化排除,上来就显卡桥的,实为不妥

网友:
以前修过   显卡缺电压

网友:
掉电之前风扇会猛转吗

网友:
先来软的在来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