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X51 不开机

楼主(2016-09-24):
如题,谁修到过啊,台式小主机 外星人X51 不开机,上电2.7掉到2.5 换过显卡 和内存,现象依旧,有遇到过的大神么 指点下 谢谢
不开机

网友:
谁知道解决方法,还望告知 急啊 谢谢

网友:
路过,这么高端的机子见得少

网友:
测测工作条件啊,至少各个供电先查查看都有吗

网友A:
最后换板解决的
这个没有多少人见到过 板子很贵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换板解决的
这个没有多少人见到过 板子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