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s 改1080 ips高清屏

楼主(2016-09-24):
最近闲来无事,上网搜了搜发现不少黑友关心430s屏幕的分辨率,于是好奇心比较强,淘宝上搜刮了改装电路板,另外买了一块翻新屏1080ips。

动手吧,改装不难,只要会拆装即可,废话不多说,拆机教程自己搜。

另外注意一点,拆屏线需要将左屏轴A壳上的螺丝去掉将屏线取出,新屏线装好后再将螺丝拧上。

拆机的步骤我就不详细说明了。

上图就是传说中的转换板驱动屏幕用的。

改好后的样子

杭州屏,有色斑,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呃,板子便宜,CPU 温度好像蛮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板子便宜,CPU 温度好像蛮高。

待机35-40度, 集显没啥温度, 这机器比T450集显的待机温度还低。 前提是用AVC代工的散热器,松下代工的温度稍高。

网友:
14的,个人觉得没必要高分了,看着眼睛难受。

网友B:
屏线要换吗,主板要改什么,昨天有客户问我能换高分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线要换吗,主板要改什么,昨天有客户问我能换高分屏吗

屏线要换,要换成支持fhd屏的线,另外T430s T430 都不支持fhd屏,因此需要屏的转接板,需要到淘宝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要换,要换成支持fhd屏的线,另外T430s T430 都不支持fhd屏,因此需要屏的转接板,需要到淘宝搜一下 ...

这个转接板多少钱一个啊,我没有改过笔记本高分屏的

网友:
直接买个高分就是

网友:
是不是害的换屏线

网友:
这个要换屏线,由于主板不支持1080p所以还需要一个转接板来支持1080

网友D:
很好很强大  首发  明白人一看就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很强大  首发  明白人一看就懂

的确很强大,一般人没有改这个东西的

网友:
话说1080p字真的好小 用xp系统还是别换了

网友(2017-05-01):
请问一下 楼主 转接板 怎么搜 还要屏幕 排线

网友:
14的屏没必要,看着多累眼

网友E:
1080的 会很小的图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80的 会很小的图像吧

1080是分辨率,和头像大小没有太大的关系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