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1I 过LOGO准时掉电维修 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6-09-24):
a41I内存贴纸上是k41ie 英特尔CPU
故障是:用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用适配器一到WIN7正在启动立马掉电,同时用电池适配器也准时到WIN7掉电维修过程:先易后难维修  用风枪吹过 显卡 北桥  刷了BIOS故障依旧 本想去抓下各大供电的滤波,可是这里没波
在论坛看了一圈有的说加焊下CPU,那就试下加焊,还涛声依旧
后面看到了CPU供电有两个空缺的电容没装,好吧那就补上去,结果咧。。。。。。。问题解决了

附上亮机图 和 BIOS

a41I内存贴纸上是k41ie

网友:
我有个机子和楼主的型号一样 开机跑码1.23,BGA过显卡还不行 ,刷个楼主的BIOS试试

网友:
这机器,真的头疼

网友A:
是不是有些地方搞错了

网友B:
电容没装?原来就没有? 要我不会去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些地方搞错了

什么地方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没装?原来就没有? 要我不会去怀疑!

是的,本来是没用料

网友:
楼主细心,,维修就是要细心,恭喜你

网友:
这就好像NEC大电容,,,滤波不良,,CPU的供电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