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的机器海尔7G-3今天也被我遇到!!1

楼主(2016-09-24):
前几天顾客拿来一台机器,就是系统不能装。在下面装了好几次都没有安装成功

到这里也是不能安装,就看了一下,出风口很热。但是风蛮小。除尘光毕。
等安好后,在来装系统时,装到一半就蓝屏。试了几次也是这样的。
再开就直接掉电。测几大供电都有正常。也没有短路的。拆开机器的主板

这个也没有图纸,看了一下,机器的电流,一开机一下到1.2A 就掉电。
到这里机器应该说是亮了。掉电太快。
在论坛里写了一个程序后,不掉电了,但是开机图面后,在挡在海尔的LOGO上,大家以为排除了外设,就是南桥,开始我也是这样想到
。反正店里事多,也没有管它,就忙别的,但是还是能进PE,但是在PE里还是蛮快的。大约装这个系统后用了3个多的小时安装完WIN7。
等头来一看,可以进系统,并且还是慢快,看了一下电视剧,也是蛮好,以为好了,从起也是一个鸟样。这时上BGA上加焊南桥,冷却以后,还是一样。
在TB 花了10元大洋,他是海尔工厂的原程序,以为好了,还是一样。心想进系统后都很流畅,供电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上家是的BIOS 版本不对哦,还是南桥性能不良了。这时我问卖家,BIOS还是不行,我说是不是原装的。它说是原厂的,卖家说,要不这样。把原BIOS发过来合成再试试。我想也只有这样。。按上它合成的BIOS,还是鸟样。最后附上开机的图。你们猜测一下怎么好滴。

网友:
但是太多。。。。

网友:
拔掉键盘就好了

网友:
不是拔键盘的问题

网友:
不是拔键盘的问题哦

网友:
告诉你们原因的是BIOS的问题

网友:
附上原机的主板   W110  IP0125500-8013  REV 1.3

机器的BIOS

网友(2018-03-23):
意思还是bios刷错了吗??????

网友(2018-05-09):
遇到一个不亮屏的,电流在0.125mA

网友:
拔掉键盘就好了
拔掉键盘就好了

网友(2022-07-30):
bios刷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