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9-24):
一台联想E49A  板号为11310-1 LSS-1  mb  故障是 一开机反复重启掉电    拔掉内存开机报警  求大神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是bios板块  你发错板块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这也得分集显还是独显吧!!!

网友(2017-10-18):
有刷bios试吗  应该是BIOS的 问题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换了个i5 的cpu就正常 换回原来的 就和你的一样

网友(2018-04-10):
我也换了内存,,,CPU  刷了BIOS 也重启  奇怪

网友(2020-05-13):
一般是内存本身 或者内存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