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显卡时。。主板你们会用拖锡绳,拖很干净么

楼主(2016-09-24):
笔记本更换显卡的时候,主板那面你们用拖锡绳,拖干净,还是直接用烙铁弄一弄就完事??我最近发现用拖锡绳,拖太干净,显卡焊上去时,有时会空焊。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会吧 哪有拖得那么干净

网友:
拖干净就是为了平整点
不拖干净,就把锡拖平整点。

网友:
不会吧,我还用有铅的球拖一遍

网友:
脱的 太干净  就不好焊接了

网友:
从来都不用吸锡线拖

网友:
重来不用吸锡线  烙铁搞定

网友:
都是人才啊。我一般用线拖。这样平整点好摆芯片。

网友:
有铅上上去的话拿镊子推下。到了熔点的时候

网友:
我几年前开始再也不用吸锡带了   就用有铅全部拖一遍 完美的很

网友:
一直都拖  看来可以不拖试试咯

网友A:
不用吸锡线拖下有的不平吧

网友:
最好不要拖   烙铁有铅走一遍就好

网友:
肯定要要平了显卡才好放阿

网友:
用烙铁拖几遍   就可以了!

网友:
是你BGA没设置好吧,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吸锡线吸得太干净了,反而不容易焊接可靠,老是有虚焊的

网友:
会啊   不然不好放

网友:
我每次都须要拖的

网友:
没遇见这个问题  我们一般都用锡吸线拖

网友:
一般不用线直接用烙铁

网友:
拖得干净了,怎么可能空焊呢?越平越好。我有时候,用烙铁直接拖拖就行了。

网友:
烙铁拖平就行,太干净就像楼主说的,可能会出现空焊,虚焊。

网友:
都是拖干净,有事不拖也可以,拖过之后放心片更好放

网友B:
为什么芯片的位置能对那么准呀

网友C:
我也是呢 老拖不干净

网友:
hm55 65 75的细焊盘还是拖一拖好点,

网友:
都可以,你上的时候,有摸助焊剂吗

网友:
我从来  就 拖得 很 干净

网友:
干净  后     再用  进口的   BGA  膏 涂一层     薄薄的

网友:
从来都不用吸锡线,取下 加含油,用洛铁+焊锡丝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芯片的位置能对那么准呀

焊锡融化了就自动归位了

网友:
主板上面就用烙铁拖吧,芯片上面可以用铜绳子

网友:
烙铁好  就不用线    加有铅锡线拖

网友:
很少遇到空焊的

网友:
从不拖,除非是芯片放上去对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呢 老拖不干净

我都是一边用疯抢加热一边拖锡,拖一遍就很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吧   拖的太干净会空焊?

我每次都拖的空焊很干净,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吸锡线拖下有的不平吧

拖熟练了就很平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