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联想U410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9-24):
好久没发帖子了,只因回到蒙古小旗县没啥生意,连BGA看上去都那么多余,一天下来是那么的闲 这不又来了个费力不讨好,修好不赚钱的笔记本
亲表弟的昨天听说我回来特意过来看看我,今天就带来一台进水的联想U410,说是昨晚进的可乐
啥也别说了直接干活,拆开后发现很浓的可乐味,键盘肯定是废了,主板还好,没那么严重,清理后发现不短路,上电没有3V,仔细检测开关排线进水短路,清洗后可以开机了,心想问题不大正好吹嘘一番,
妹的,装好才发现开机灯一直在那晾着那,
打开图纸发现 PWR_WHITE#这个信号开关那里,只要接上开关小板2个灯就一起亮,测了下排线不短路,直接在主板上的PWR_WHITE#这根线切断,这样电源按键灯肯定是不亮了,电源指示灯也正常了,开机后他还是正常亮灯,

,这问题搞完,都装好,在开机试了下正常,关机再开机,问题又来了,暗屏,好吧,
老办法,直接拆开屏幕,发现屏上的19V保险挂了,去掉保险测了下发现短路,正怀疑的时候在测了下不短了,难道眼花了,不管了,直接上锡直连,开机在测
这回亮了,刚要进系统,又暗了,再开机还是依旧,好吧,测量屏接口35脚,36脚都有3V高电平,那就奇怪了,难道屏幕挂了,直接短接35 36屏幕正常了,但是关机和开机屏幕背光不同步,要先亮才出图像,
正想着把PWM断开只留EN。在上电发现怎么也不触发了,电流0.001,记得触发的时候电流明明是0.006,在测量发现19V没了,公共点来回的3V~5V的跳,(其实这时候屏幕的背光芯片挂了),搞得我查隔离电路查了半天,
找到问题先不说修不修,反正是义务劳动。键盘换掉带运费60大洋,一片屏带运费230+,接近300了,

最让人头痛的问题来了,发现屏幕短路后,公共点还是没有,板子上隔离芯片是BQ25A, 图纸BA24725A, 摘掉PQ6 G级25V正常,换个PQ6还是一样

最后怀疑是不是芯片挂了,找了半天只有BQ725,还是新的3片那,换上去后,公共点正常了,G级24V . 这会还想为何一样的芯片丝印不同那?
反正好了,也不去想了,装好机器,等着定个屏幕芯片吧,减少点成本,找了片烂屏将就着能看清图像,测试下,这回发现电池没有在充电,不对呀,之前好的时候明明看着充电的,难道芯片有问题,再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电池的电感只有1.5V的电压,感觉这个就不对,以前经验正常不插电池都是2.5V. 为了验证下,我把之前原机的芯片换上去,测试确实2.5V。公共点还是依旧3V~5V的波动,这回我把电池插上去,发现电流慢慢伤到0.3A,在给电池充电了
顺便按下开关触发了,电流也随着增加, 电池拿掉后也不掉电,依旧在开机状态,

到了里真是邪了,在次测试 不插电池依旧公共点来回波动,装上电池就有 也正常充电,
看论坛有人说这两个芯片是一样的,我这个机器证明这两个肯定是不一样,找了半天的PDF,发现都是拿BQ24725A的
有谁遇到这机器测试下,难道是我的可调电源在作怪
最后总结下:亲戚的机器最好不要修,你说坏这么多人家都是怀疑的说这也坏了 那也坏了 好吧,那你看这修吧。私下里有对别人说我电脑肯定没那么严重,就进点水没那么厉害吧

笔记本屏幕暗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832-1.html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屏背光电路也进水了,要不然背光保险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烧掉呀

网友:
亲威朋友的生意都不要做,没有意思

网友:
替亲戚维修机子就是会碰到很多问题,收钱的机子反而没那没多问题  也经常碰到 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屏背光电路也进水了,要不然背光保险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烧掉呀

屏上没看到水

网友:
图文并茂 修得很详细 分析的也好 值得学习了

网友:
要是我,早换屏了

网友:
不做朋友的生意   别和亲戚朋友一块赌钱

网友:
其实说亲戚的机不修也不现实,亲戚过来找你,你还能直接拒绝不成?只是该怎么修就怎么修,还收钱还得收钱,好了,加分咯!

网友:
一波N折啊。

网友:
不光是亲戚朋友,很多客户进水了的机器都认为维修不需要成本的。。。拆出来吹吹就好了的!不开机的就说是不是开关坏了?是不是哪脏了?排线没插好?进了水摔过隐瞒真相害你研究半天的!还有很多人碰瓷的,不开机的机器之前很多东西都不好用了。。。你修好之后就说不会呀,我之前都是好的呀之类的p话!各种人有各种对付他们的方法

网友:
修得很详细 分析的也好 值得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也好 值得学习了

网友:
厉害,我是新手。赞一个。

网友:
图文并茂 修得很详细

网友:
楼主有可以收大把钱了

网友:
楼主牛逼啊,修的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