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各种花屏 没人猜得对

楼主(2016-09-24):
开机进系统就花屏  该换的都换了 该排除的都排除了  最主要的是集显 。。。。。。。  最后     (看下面)

  看这就是  t410

   花屏 1

花屏2

花屏3

花屏4

换了 cpu    cpu啊 好了     意想不到吧   不知道 有没有 遇到的   有遇到 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1111

网友:
这个正常吧,不多见集显的花屏肯定是要先考虑U

网友:
这样花的一看就不是屏

网友:
集显的当然先换CPU或内存了

网友:
第一次遇见  CPU导致花瓶

网友:
集显花屏,遇到过几次

网友:
高低分的区别吧

网友:
这个确实少  AMD的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E440花屏也是换CPU好

网友:
雪花点最先考虑换CPU

网友:
AMD的遇到过CPU花屏的

网友:
不易想到U坏,但集显一般都会先换U试.

网友:
集显基本都是cpu嘛

网友:
  确实见过  花屏 不就是集显吗.

网友:
这种花有点少见 我以为是显存问题呢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戴尔集成的,也是花屏,换U的

网友:
这个型号没有修过这样的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集显肯定是先换U的,就是不知道这机是有没有独显的??

网友:
这种梅花的以前遇过也是cpu

网友:
最近几年,CPU集成了显卡北桥

网友:
显卡在CPU内部

网友:
花屏还不一样啊,这个U应该不贵哦

网友:
碰到过
自己的u换给客户用了几天就像这样

网友:
Intel的坏的比较少。还是AMD的散热不好哇。

网友A:
我知道独显禁掉,还花屏就找CPU
大家可以鉴用你的 话题不错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独显禁掉,还花屏就找CPU
大家可以鉴用你的 话题不错

网友:
集显嘛,U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在联想的机子早碰到CPU花屏了。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学习 学习

网友:
集显花屏也不多见

网友:
我表示不会首先考虑CPU

网友:
感觉像是没有信号。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啦 。。。哈哈哈

网友:
呵呵,集显的,没有显卡,花屏你不换CPU试,还会换哪里试呢,现在CPU都自带核显的,首先就应该想到换CPU试下呀

网友:
导致花屏的问题有几种,一般都靠经验判断

网友B:
还没遇到过 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遇到过 见识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学习经验了

搞基吧 搞的 嘿嘿

网友:
第一次看到CPU引起的花屏

网友:
增长维修经验

网友:
amd的CPU坏的碰到的多,INTEL的少

网友:
现在的U容易出问题

网友:
集显的话  我首先是换菜谱试

网友:
cpu   打错了

网友:
换CPU好的吗?这个真还没有碰到过,进系统黑屏到碰到过

网友:
集显肯定要考虑CPU

网友:
CPU出现的花屏,虽然不多见,但集成的显卡有条件的话换U还是较省时间的检测办法!

网友:
也算是张见识了。

网友:
这还用想?搞笑

网友:
最后是CPU集显坏了??、

网友D:
各种花,见得实在不多。看来高科技这东西真是神呀。

网友:
遇到很多了   CPU导致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种花,见得实在不多。看来高科技这东西真是神呀。

哈哈  今天遇到一个 麦克风 一个劲的 响  响的 给他妈 小孩子  叫的一样

网友:
集成显卡应该是,

网友:
内存也会导致花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也是CPU

网友:
因为现在的集显都是在cpu里面了嘛,花屏就换个cpu试试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