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魅族MX3关机还发热严重

楼主(2016-09-24):
手上有台魅族MX3-M351,本来电池没电开不了机,充电充不了,拆电池充电后能开机,屏幕虚拟键用不了,Home键正常。关机后一直发热,时间长了就没电了。麻烦各位师傅指教指教关机发热怎么修?

网友:
拆电池手机插USB主板没开机也发热。

网友:
测USB5V对地阻值1KΩ。

网友A:
有漏电了  烧🐔烧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漏电了  烧🐔烧一下

怀疑是USB芯片坏了了,现在连接电脑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充电没问题了,电池电量也不会一下子没掉。魅族手机质量真心不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USB芯片坏了了,现在连接电脑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充电没问题了,电池电量也不会一下子没掉。魅族手 ...

USB  芯片先换一个 再看情况   都是这样的 怀疑坏了 就换一个  或者是把USB芯片拆掉 再看看还漏不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芯片先换一个 再看情况   都是这样的 怀疑坏了 就换一个  或者是把USB芯片拆掉 再看看还漏不漏电

看了下好像芯片都封装在主板上,也不知道那个是USB芯片,加上触摸屏不正常,就没心思去搞它,哪天心血来潮再研究研究。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