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8 all-in-one不触发

楼主(2016-09-24):
惠普的一体机板号6050A2516401-a01待机0.008按开关无变化实测待机3-5V都有。本来想着刷BIOS发现没有论坛有这个板号但是不一样这个EC和PCH的是分开的。后来查EC是it8519e的工作条件发现P3脚的线性电压正常应该是3.3V但实测没有对地短路。把EC脚翘起EC有组织焊盘短路,应为没有图纸还短路找不到连接芯片,在此求一个图纸。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了,之前说的EC那个脚正常找的类似看了下。故障在南桥BIOS有个供电二极管不行正常有3.3V不触发的时候只有2.1V左右弄好之后就好了可以触发了。之桥看电流一点变化都没有一直在查EC那边没看桥这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