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9-24):
查CPU供电芯片1脚没有电压,这个正不正常啊,48脚,31脚都有,还有我上的是240的CPU,这个CPU支支持吗

网友:
这个是图纸,这个CPU供电芯片还有哪些条件,VID不好查呢

GA-970A-DS3-R10 rmadept.pdf

网友A:
24脚供电正常吗?

网友B:
你看看PG信号是不是被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脚供电正常吗?

24脚有5V呢,1脚是什么意思啊,以前都只有47那个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脚供电正常吗?

把AQ2去掉也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PG信号是不是被拉低的

大哥,你说的PG是哪一个脚

网友C:
主要就是不知道1脚要不要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就是不知道1脚要不要有电压的

1脚3.3V  有个上啦电阻

网友A:
这个芯片只是给CPU供电吗?是不是还给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只是给CPU供电吗?是不是还给桥供电?

只有CPU供电

网友:
这个比较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只是给CPU供电吗?是不是还给桥供电?

换个RT8855好了

网友:
外围供电都正常那只有换芯片试了.

网友:
24 脚40脚都要查下啊

网友:
芯片查供电、EN,BOOT,如果都正常就换个芯片再试了。

网友:
开启信号正常就换芯片

网友:
条件正常只有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