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开机电流0.32

楼主(2016-09-24):
接一台G470 开机电流只有0。32A 这种一看就是有部份电路没有工作,果断拆机,待机3 5V正常,转换电路+5VALW转+5VS只有2。2 ,哈哈,发现目标,测R646一端19V 一端2。02V 果断换一颗电阻,150到手
换电

网友:
只是 开机电流0.32不动吗?还是掉电?

网友:
转换电压还没出又来

网友:
电阻变质了,,,

网友:
细心决定一切

网友:
实在是高,在下佩服

网友:
这机器 95831 桥 cpu都爱坏

网友:
0.4以下的一般都好修,一般都是供电的问题,上去了,反而不是那么好修了

网友:
不错哦这电流没有看cpu电压先?

网友:
仁宝的板子转换电压不正常遇到的太多了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准确。

网友:
为什么你们修的G470这么好修 哎我也只能长叹,

网友:
技术到家,这个来钱快。

网友:
肯定要先测转换电压出来没有三,转换电压都不够,CPU电路肯定就不会工作,好多电源芯片的供电都是+5VS提供的

网友:
高手呀,看来还要学习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