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有可以正常用有时间开不了机

楼主(2016-09-24):
   昨天修到一台AMD E40  说有时间可以开机 有时间正常使用。
我就拿到插电源开机 正常可以用 我开好两三次 有一次可以不起来,,,,,,给位大神 7秒   来猜下什么问题

大神  7秒应该差不多了吧   大神你可以回点击这回复我加点小分 下面接着分析

上面说道   开两三次 有一开不起来

我就 速度拆机    目测下基本正常
上说可以正常可以机  其他电感 值 我没测
插电源
我个人习惯  喜欢测 3 5V 发现没电压 问题发现了
接着来  测IC条件 5V_AL都出来  基本正常  就没有 3 5V开启    来  看

本来工程是 打算  SYS_SHDN#来开启  3   5V 的  他没有用  他用了电阻上啦 产生3V5V_EN  开启3 5V
  我 就怀疑  如果芯片 正常会开路  就会正常长生 3V5V_EN

如果芯片正常   那么电阻  可能电阻出问题了    来我们来先简单   后难
  换电阻  还是 鸟样  电阻一头有5V  一头没有
我就 短接电阻 吗呀电压出来了   开心不

  看电流不对呀 0.17呀 芯片发烫   来来 给大神7秒 猜下 哪里 出问题了

   大神 点击回复带点小分

  上面说道 芯片发热

我相信大神多数会说干芯片

芯片换好发现还是 鸟样 发热

   我 又在思考 这是什么问题  难道 是他

我 就把电阻  吹下来   先开启 一路  我就把电阻 定一头 连接线 割断 是否正常 果然 是对

这是有图纸有真相

那发现问题了 就好干了

   那就把这一路开启  割断 飞线
这是有图纸有真相

修到这里 大神都知道 我 该怎么干  把定一路开启线路飞 好
这是有图纸有真相

修到这里 正式结束了

亮机图

希望大神看 我帖子慢点 看 我语文老师 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A:
之前我也碰到过一个E40不过我送给同行让他搞了

网友:
E40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也碰到过一个E40不过我送给同行让他搞了

大侠  小分送点给我 咯

网友:
恩 是 的 我这意外  出轨了  他给我来这一曲  说多还是 希望你送点小分

网友B:
E40 属于超级医院 什么问题都有 实在是佩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40 属于超级医院 什么问题都有 实在是佩服啊

恩是 的    我这个 北桥 都给人干了  说多了还是 希望楼主送点小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是 的    我这个 北桥 都给人干了  说多了还是 希望楼主送点小分

北桥都被人干了!可怜的玩,其实你还是挺幸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北桥都被人干了!可怜的玩,其实你还是挺幸运的

我都在 担心  我 会不 会 背上家的 干桥的黑窝

网友D:
维修菜鸟,膜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在 担心  我 会不 会 背上家的 干桥的黑窝

这不是说你很幸运么,我一般修不好的我都拆EC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时亮时不亮最烦了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这个飞线飞得可以啊

网友:
割线,飞线,厉害

网友:
现在这种电脑客户都不修了

网友E:
  SYS_SHDN是保护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SYS_SHDN是保护信号

你确定  大神

网友:
我想问问你飞线两头黑色是什么

网友:
楼主机器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F:
感觉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不是很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感觉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不是很顺呢

           /^\/^\
         _|__|  O|
\/     /~     \_/ \
\____|__________/  \
        \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            \   \
          /     /           _-~      ~-_         |   |
         (      (        _-~    _--_    ~-_     _/   |
          \      ~-____-~    _-~    ~-_    ~-_-~    /
            ~-_           _-~          ~-_       _-~
               ~--______-~                ~-___-~大神 就留这几句  小分也送点

月饼 -10 让你灌水!

网友:
           看着好乱

网友:
用绿油,,好高大上

网友:
待机芯片吗

网友:
没太理解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板层短路,从5A_AL那里接着电阻,没通过SYS_SHDN#而是飞的3V5V_EN信号?

网友:
修的很好,就是不是让人太懂。编辑的稍微有点乱。但是必须加分

网友G:
我想告诉你 short是短接,切断这个就可以了。。你信不

真正问题应该是sys_shdn#所连的一个电路出问题一般是一堆的PTC

图纸50页,PD25所在电路

网友:
e40毛病最多 看见都头疼

网友:
楼主的文章好难理解哦!

网友:
这样也行,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想告诉你 short是短接,切断这个就可以了。。你信不

真正问题应该是sys_shdn#所连的一个电路出问题一 ...

饼哥我看图纸  上没用 不知道 板上有没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我看图纸  上没用 不知道 板上有没装上

e40
不说了。你说没装就没装吧。。

网友:
是黑色点胶么?我一直找不到

网友:
板成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AMD E40  时开 时不开  给人第一感觉是不是南桥虚焊  三板斧啊!!!

网友:
是层板漏电吗

网友:
楼主说的好复杂  表示没看懂

网友:
e40 显卡门多  其他没有遇到过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
我想问问你飞线两头黑色是什么啊

网友H:
E40 如果涉及桥  显卡 真心不好修

网友I:
我遇到过E40的 我搞了好久没搞好

网友J:
还真没有看懂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真没有看懂问题出在哪里

小心点  你这可以是 逛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菜鸟,膜拜中。。。

送点小分是 xunw美得  主楼

网友K:
楼主分析的比较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分析的比较不错

看帖子

送点小分是 xunw美得  主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过E40的 我搞了好久没搞好

看帖子送点小分是 xunw美得  主楼

网友:
引用 网友H:
E40 如果涉及桥  显卡 真心不好修

看帖子
送点小分是 xunw美得  主楼

网友:
这机器,桥坏,换了,都容易返修

网友:
难道黑色的是绿油···

网友:
措辞有问题啊  看的人稀里糊涂的

网友:
E40问题多多啊!

网友:
大霞  送点小分给下第  发个帖子 不易呀

网友L:
这个机器独显的  显卡 最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机器独显的  显卡 最爱出问题了

大霞 送点小分给小第 发个帖子 不易呀

网友:
军哥,发贴解说要有利于技术不太好的童鞋了,以大神为群体发贴就成晒技术啦!

网友:
E40真是好多问题。

网友:
这样机器稳定吗

网友:
看楼主的背景有点灰暗啊。下辈子好好做人吧。哎----

网友:
牛B  啊  越来越好了  恩恩 学习

网友:
现在假芯片确实挺多

网友:
这语文,,,跟哪个老师教的一点关系没有,别让体育老师背锅

网友:
引用 网友C:

           /^\/^\
         _|__|  O|

哈啊,呗扣分了吧

网友:
这个给力 这个飞线   我们小白开不懂

网友:
最近修了几个B460和楼主情况一样 也是小芯片不良引起的

网友:
大霞送点分 给我 咯

网友:
思维很细腻,一下就找到问题了,没有像商家一样盲目的干北桥

网友:
E40我只修到显卡,散热器问题 哈哈

网友:
看来楼主功底够厚的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回复显示不出来啊

网友:
感觉这个机器是腐蚀了,还有这个机器,修了之后,显卡,北桥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人才 说话逗逼

网友:
是断线了 么  小白膜拜

网友:
这技术也是没谁了

网友:
文章写的虽然一般,但是机器修好了,还是要加分支持一下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什么原因没看懂

网友:
两路EN都有问题吗? 只飞一根线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语文不好看不懂怎么办。

网友:
板层的问题最头疼

网友:
高手!隐形问题最不好查!

网友:
还是有点看不懂,是漏电么?

网友:
有点短路还是好搞的

网友:
现在这种电脑客户不修了

网友:
你有没有检测时亮的时候这个电阻两端电压正常与否呢  “果然是对” 是对什么

网友:
E40看来大家都修得头疼啊

网友:
AMD的机子,一般不修

网友:
喜欢卖关子   就直接说 电阻坏了呗  飞了跟线

网友:
IBM的本不好修。显卡还带黑胶,最烦。

网友:
E40问题超多,开三次一次不亮机这种问题一般客户选择不修

网友:
虽看得头昏眼花,还是写得不错

网友:
楼主   主板是进水的吧

网友:
这样也能赚钱 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很刁钻,楼主不错呀

网友:
我昨天修啦一个E40AMD的机器一插上电,灯使劲闪,3,5V都正常出来,你们猜是哪里问题

网友:
一般想法可能觉得是后面负载过重,查来查去,发现负载没有问题,最后想想是不是好信号问题,果然,6237的好信号为低电平,切断其他也依然是低电平,毫不犹豫换啦6237,就好啦,修啦我两天,想都没想到是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
很有难度的,这机器

网友:
找故障 有点太快了吧 厉害

网友:
e40是联想最坑的一款机子 不管是inter还是amd

网友:
一会亮一会不亮的机器是最不好搞的,楼主厉害,这么容易就搞定了!佩服!!

网友:
已加分。不过没怎么看明白,你的意思是3/5V开启是发出来了的。中途断了?割断原来的线,飞线解决的,对吗?

网友:
其实这E40 开启有问题,也算通病来的!

网友:
修的的确不错啊

网友:
E40故障的确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