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40 加cmos电池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09-24):
think e440 按开机键红色指示灯亮电流0.01a ,拔掉cmos电池放电开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装上cmos电池第一次开机正常再开机还是电流不上,bios 也刷了故障依旧不知怎么修,有谁解决了希望能发帖共享下。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新 奇 特问题不好搞。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等大神解答!

网友:
南桥的几率很大, 南桥的RTC模块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奇特!

网友:
看下RTC电路。

网友:
e440的机器好多就这样  查查rtc电路正常的话  一般要加焊或者更换桥

网友:
大家都说是要换南桥,我还没验证

网友:
RTC被拉底吧

网友:
纯粹来赚分的

网友:
遇到好几台了  没想法啊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桥问题呀换桥去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 要换桥

网友:
这个南桥有通病

网友:
南桥必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