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9E350E闪一下慢慢黑

楼主(2016-09-24):
有一台创维39E350E电视,开机半秒钟就黑了,不过他是从四周慢慢黑,最后完全黑完,但是背光是亮的,这个是屏坏了么?

网友A:
也不一定是屏坏,看这图像挺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是屏坏,看这图像挺正常的啊

嗯,出来的图像是正常的,就是闪一下就从四周慢慢黑到中间

网友B:
哈哈,我前几天那个惠普显示器,换的不好的逻辑版,是慢慢亮亮起来之后显示是正常的。最后确定是屏坏了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吧

网友:
背光问题把?

网友:
刷一下MCU试吧!不确定屏坏了.

网友:
看看屏线接触。。。、、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吧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问题了

网友C:
屏拆开了,直接看背光一直常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拆开了,直接看背光一直常量的

确定问题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问题了吗???

没,我也感觉是逻辑版问题,但是具体是哪里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我也感觉是逻辑版问题,但是具体是哪里就不太清楚了!

这种特殊机器都没配件测试的,只能订原装的回来试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问题了吗???

我刷了mcu现在好了,不过第一次开机放一会关机以后,在开就又出现相同的问题了,要放一会,好像要放冷了以后在开就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刷了mcu现在好了,不过第一次开机放一会关机以后,在开就又出现相同的问题了,要放一会,好像要放冷了 ...

还真是神奇呢,多测试一下吧,感觉还不稳定。你不行就改个LED套件吧,成本不高的,又省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前几天那个惠普显示器,换的不好的逻辑版,是慢慢亮亮起来之后显示是正常的。最后确定是屏坏了

逻辑板也能换?太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也能换?太强了

我那个机器的逻辑版是单独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机器的逻辑版是单独的,呵呵

哦,那就是老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那就是老式的

也许吧,反正这种机器修的不多,配件也没有

网友:
热机开机黑屏了以后,直接把屏线拔了在插上,图像就出来了,两边的屏接口我都补焊过了,布线接口我也用橡皮檫过了,测量逻辑版上的某个电压亮屏的时候是17V电压,不亮的时候是12V,很是困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