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卡顿问题,已解决。还有图纸LA-8133p

楼主(2016-09-24):
收到台E530,很卡,在BIOS里不会卡,过进度条开始会卡顿,连鼠标多会一顿一顿的,排除了散热,和硬盘,还有其他外设。最后确定是电池旁边的手机卡插槽直接拆除。也可以试下插张手机卡进。我没试,因为维修初在网上查了很久,有很多人有同样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方案,所以就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有帮助。

就是这个插槽。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E530 LA-8133P

网友:
你面有灰尘?还是用坏了?

网友:
thinkpad电脑都难啃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有啊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怀疑是不是经常插  插坏的!!

网友:
一般这个卡槽不会用到的!

网友:
插槽怎么会影响不开机呢!

网友:
有没有量下是不是短路了,卡槽中间的针脚?

网友:
不然说厂家设计的时候为什么会设计这手机卡槽,正常肯定使用是不影响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很实用

网友:
不插卡应没有影响啊!笔记本怎还有手机卡?

网友:
这玩意设计的就是鸡肋

网友:
说实话这卡槽基本没人用到

网友:
这不就是个铁壳么?

网友:
这个手机卡槽有人用过吗

网友:
这个东西也可以引起卡,不可思议

网友:
我关心的是兄弟怎么查到这里来的

网友:
SIM   卡槽吧?

网友:
这个怎么会引起故障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找到问题的啊

网友:
卡槽只不过是几根针脚而已啊 拆了怎么会不卡了?何解?

网友:
这东西第一次遇到 学习一下。。下次好下手

网友:
我发现e系列的笔记本都很慢啊

网友: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也能找出来啊!

网友:
这个东西也会引起卡顿,不可思议

网友:
赞一个,以前碰到过SD卡槽 导致不显示,卡LOGO 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 错 多谢分享

网友:
卡cao短路了!!

网友:
就是怎么查到这的,以后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个地方一般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