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N09T10这个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6-09-24):
SPN09T10,可以用什么代换呢,谢谢了

网友:
直接去淘宝网上面买一个最安全,几块钱,换的不对引起烧其他东西就不划算了

网友:
是场效应管吧?

网友:
大于9A100v的可以代

网友:
100V,8A的N型场管;

网友:
老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的那种MOS管直接能用!规格要一样

网友:
某宝上应该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