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LA-6881P待机正常不触发奇葩故障!

楼主(2016-09-24):
今天修到到一台联想Y470 板号la-6881p,上电0.04几,按开关后0.08几,测3/5v电感电压正常,测所有供电电感对地值都正常。于是开始查Ec的条件,所有条件都满足,上电请求有高低高,两个上电允许信号3.3v正常,两个分组开关syson和susp#都3.3v正常,此2个引脚对地值也正常。查分组供电电感在按开关时也都有电压起跳。测到这里,真心很郁闷了,怎么电就是上不去呢?没思路了。正好此时技术一流的大师兄有空,请他帮忙看一下。他看了几分钟后,叫我修保隔。呐呢?3/5v都出来了,怎么可能没过保隔。测下公共点才14v多。再仔细看保隔这块,第二个隔离管表面有穿孔,再测s19v,D14v多,G级9v多,果断换一个,再次上电,电流蹭 蹭 蹭上去了,接屏顺利亮机。很简单的问题,却很容易被忽略,发出来让大家参考。刚下班还在公交车上就第一时间发出来了,这是我的处女贴,各位亲们动动手指加分哦,拜谢了!!!

网友:
不愧是大师兄,这个故障不容易发现

网友A:
我是大师兄  你是小谢?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B:
修机器的第一步就是测公共点电压,仁宝待机偏高一般都是19V拉低了

网友:
大湿兄好厉害

网友C:
第二个穿了,也应该有19v的啊,你这个不解,

网友:
厉害啊 经验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大师兄  你是小谢?明天给你加分

是的,多谢了,平时大多是看贴,很少发贴,总感觉平时经手的机子都太简单,不好到迅维来班门弄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器的第一步就是测公共点电压,仁宝待机偏高一般都是19V拉低了

多谢回复,学习了,以后会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穿了,也应该有19v的啊,你这个不解,

不是击穿了,而是看第二个管表面烧了个小洞,至于为什么不是直通或截止,而是14v,这个我也不太好解释,但实测数据确实如此,只当是以后修机时多一个考虑因素吧

网友:
大师兄好牛B啊

网友:
处女贴 多多支持

网友:
还是大湿兄功力高深

网友:
好像蛮简单的

网友:
第二个没有完全导通,导致公共点电压偏低,大师兄厉害呀

网友D:
这机器  还好没有用点火回路了    要不然不会过隔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  还好没有用点火回路了    要不然不会过隔离了

如果是不过保隔那就好修了,直接从保隔入手,不用绕弯弯了,反倒是这种不完全导通的,量3/5v都出来了,才容易忽略保隔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