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A-7981P,无3,5V待机,又一温控维修,有图纸及BIOS

楼主(2016-09-24):
接客户联想G480笔记本电脑,顾客反映按按键没反应,报价开修。插上电源几乎没有待机电流,查主板已过公共点,查PU401为3,5V待机电压控制芯片,
次控制芯片第13有3v电压,第17脚有19v电压,查11,20脚输出也无短路现象,奇怪了!怎么没有输出呢?开始怀疑此芯片第23脚,顺电路查找发现经电阻PR229

空装,不受其控制,维修又陷入困局,再查PU401和后面时序,经分析发现此芯片也受第1和
第6脚控制,测量第1脚和第6脚电压均为0不正常,顺1,6脚往下查,发
现ENTRIP1,ENTRIP2受EC_ON控制,查EC_ON有3v电压,那么问题就
出在第1,6脚和EC_ON这段相关电路,查PQ406第一脚3v,第二脚1.05v ,
PQ405为复合场管,(这里是关键!第二脚电压不正常,未能开启PQ405.
经测量分析(中间环节省略),PQ406受另一信号MAINPWON控制(重点),查
MAINPWON电路,发现其受温控芯片PU201控制,何曾相似,看过我贴的同
行们忽然发现问题的所在,温控电阻PH201出问题,或者温控芯片出问题,
有的大神建议拆掉PU201,我的建议还是1,3脚飞线,插上电源开机测试正常,
问题解决,前面感谢评分及回复的师傅,如本人未能回复请谅解,如有不同
意见欢迎指出。图也不知道怎么弄,将就着看吧。

网友:
没写完上去了?? G480

网友A:
这个你直接就去查温控了啊

网友B:
大神呀   温控电路掉电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C:
温控导致的无待机?

网友D:
17脚19V  应改为16脚19V

网友E: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D:
去温控1脚3脚不宜直连.中间应加个10K以上的电阻

网友F:
怎么直接想到温控?

网友G:
以后修3 5v又有新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脚19V  应改为16脚19V

谢谢你的提醒,是应改为16脚19v,说明你认真看了,感谢回复。

网友:
没什么,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客气,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直接就去查温控了啊

是的,问题就出在温控这里,一般修起来有难度,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直接就去查温控了啊

是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出在温控,里边的分析过程很多,没办法一一写出,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温控1脚3脚不宜直连.中间应加个10K以上的电阻

你说的也有道理,谢谢回复。

网友I: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感谢支持,感谢回复。

网友J: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J: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谢谢回复。

有道理,感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呀   温控电路掉电还没有修到过

感谢支持,没什么的,干这一行什么情况都会遇到,修多了一定会遇到的,最近我就没几天遇到两个,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导致的无待机?

是温控导致的无待机,这个机分析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如果老是盯着主开启信号就无从修起,要结合上电时序来修就好一点,感谢关注。

网友K:
遇到过一回,就是SL410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直接想到温控?

没有直接想到温控,通过电路一步步分析的,其他有的信号跑着跑着就空了,最后看到Q406第2脚电压不正常才找到温控的,谢谢关注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遇到过一回,就是SL410K

我最近连续两次遇到,而且还是联想的,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后修3 5v又有新思路了

是的,不出3,5V有时跟温控有关,发这个贴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感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感谢支持,感谢回复。

网友L:
还没遇见过温控问题 下次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没遇见过温控问题 下次注意了

感谢关注,感谢回复。

网友:
排版太差,。

网友:
是的,发帖不好排版,见谅,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厉害啊,佩服

感谢支持,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问题维修是有一定难度的,再次表示感谢,以后互相学习。

网友:
有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