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自动触发+联想G470 待机偏高、无CPU供电+索尼CMOS放电就能用两三天

楼主(2016-09-24):
NO 1: 三星
板号、型号客户在旁边,不好意思拍。
故障现象:进水机,自动上电;按开关没反应
机器是同行接的,上午拿过来,下午BOSS拿给我看看能不能在5点之前修好,要是修不好就装起来;还给客户。
看看时间都4点了,哎,我只能祈祷板子不要坏什么芯片了!要不然时间这么紧,我还能变个芯片出来不成?
进入正题:
机器到手,插电一看;自动触发直接亮机???  难道我运气好碰到死咸鱼了,这时BOOS说:“问题就是自动触发能亮机,但是按开关没反应”拆下板子一看,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得非常到位了。
先上张亮机照:
先上论坛找找看,有没有图纸,忙了十几分钟。图纸没找到,客户倒是提前来了,大爷一样坐在我旁边看着我修,顿时鸭梨三大啊。
图纸是没法找了,直接抄起表哥,一插开关就发现问题,电压才1.7V ;明显偏低。对地打体值500+ 。我也不多想在EC待机供电跨接一个1K电阻到开关上,还是被拉低。
跟客户说EC挂了,要发芯片;明天才能修好
客户:直接说不修
没法给他装起来,边装边和他扯北桥。跟他说:这里修不好,你给别人今天也搞不定的,这个EC有专用程序;不能顺便换!要是放在这里修,明天下午 3点过后可以来拿机器。(这里快递一般是下午3点到)
客户,不鸟我!直接走了
过了半个小时,客户屁颠屁颠的又转回来了,说还是给你们修吧!哈哈这个机器变成直接客户的了。
第二天,早上拿出来看看,我就想;我是不是有哪些细节上的问题;遗漏了!!想到板子进过水,我就怀疑是不是板层漏电
接下来就如下图所示。把EC的开关脚翘起,开关小板那边在给它一刀;然后飞线。
                 (这个EC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开关脚居然内部有上啦电阻,翘起EC脚也有3.3V

上图:  第一个北桥算是扯完了
NO 2
品牌:SONY

型号:SV F152A23T
板号:
故障现象:CMOS电池拔掉放一次电,能用两三天,就出问题了
这个板子,板品有问题啊,说好的周末陪主人看大片的。没想到过个两三天又回来了
那时我还在杀野鸡尼!我也没注意有个客户在哪里一直等着,杀完野鸡,BOOS拿给我个本本,说这个板子上次放个电就好了,客户等着,你先看这个什么问题。

又是客户坐在旁边看着修机,浑身不舒服。本本到手,插电一看保护隔离都没过,测第一个隔离管G极为高电平。在测PQ22脚是低电平;说明是PQ2导通使PR1PR2不能形成分压。PQ22 -VAOFF 这个信号就受控于两个地方PQ5PQ50 。当时没想那么多直接把PQ5干掉还是一样
追查另一路:PQ50

为便于理解,我在图片上标了,板子故障和正常时的逻辑关系,如下图所示
从上面可以看出
问题出在—UL_IN这个信号上,这个信号还受控于PQ48 。我直接把PQ48拆掉了要是一样为低电平。
对地打值也正常,我就想-UL_IN这个信号的高电平是怎么来的,PR214在实物上是不装的,这个电路真心搞不懂厂家是怎么设计的,也懒得想咯,既然厂家有预留方案;那就把PR214装上去看看。

上张实物图  (那个焊的歪歪的电阻就是我补上去的)

接来下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这个说得简单,实际上我修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搞好的;感觉SONY的保护电路部分设计的很完善)
NO 3
联想G470
板号如下图:
本本到手,去掉电池;上电一看,待机偏高。

上张待机偏高图片:
待机偏高,直接用咸猪手摸四贱客  EC、待机芯片、PCH、网卡)这个板子是下图这货爆掉了

干掉网卡后,还以为这板子就这样秒杀了尼,触发上电;电流只上到0.4就赖在哪里不走了

G470的板子以前也修过几台,看电流就知道是CPU供电那块了不正常了

先测一下H_CPUPWRGD_FR这个信号有1.05V ,说明无CPU供电和 PCH 无关

继续下一步,本来是要测SVID .但是这个要用示波器,就先跳过。检测VRM 的工作条件,测到22脚时发现问题电压只有4.7V
明显偏低,手摸VRM微烫;接下来就不用说怎么做了吧!
95831爆掉了
更换之后,拆VRM24脚电阻,拆下PCU
触发上电,电流0.2  正常
在触发2-3次还是电流0.2 正常

装机完事 .   (你猜我为什么要拆掉VRM  24脚的电阻?)

上张果照
最后吐槽一下,G470 这个机子;屏轴他TM的坑爹了,居然爆掉了,修板用了不到20分钟,搞定屏轴。我玩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同时也提醒一下像我这样的小白G470 这个机器,拆开后尽量不要去掰;屏轴很容易爆掉的。

网友:
好贴没人加分吗?我来加!

网友A:
第一帖:进水导致开关脚-EC脚位漏电 挑起EC飞线搞定!
第二帖:最最经典索尼隔保保护 每个维修的人都碰到过!实际去解决根本问题的人很少!
第三帖:关键信号测量非常到位 拆24脚电阻 不装真U 出VCORE 可以判断PWM电路工作正常不正常 !保险起见!

网友A:
大神不如加个好友如何啊?相互学习!

网友:
真的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B:
对于我不懂笔记本的第一个例子还是需要消化一下。。。

网友:
我比较关注索尼这个保护电路为你点个赞PR214的另一端应该还受控别的地方的

网友C:
就想知道楼主挑EC脚位 有什么好方法.不太敢动·

网友D:
SONY那个拆掉PQ50,再放下电 基本上就不会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帖:进水导致开关脚-EC脚位漏电 挑起EC飞线搞定!
第二帖:最最经典索尼隔保保护 每个维修的人都碰到 ...

这总结好呀,楼主的关子卖不了了

网友:
楼主帖子发的好,很好的借借鉴

网友:
这尼玛真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不如加个好友如何啊?相互学习!

大神 一呼鄙人名字 甚感意外!

网友:
大湿兄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NY那个拆掉PQ50,再放下电 基本上就不会再回来.

好方法,效率高,无返修,已加分

网友:
这机搞的就像玩似的。95831坏率蛮高的呀。

网友:
写得 不错,我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喜   。。    哥         呵呵

我擦! 什么情况!

网友:
时序拿捏精确  ,厉害

网友F:
G470要是我直接换板了,这板也不贵啊

网友:
技术相当到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不懂笔记本的第一个例子还是需要消化一下。。。

大神太谦虚了,这种小问题到你手上都是秒杀的

网友:
小湿地,我看好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想知道楼主挑EC脚位 有什么好方法.不太敢动·

1  先把EC引脚拖一遍焊锡,降低熔点
2   风枪风速  3   温度370   对着要翘起的引脚吹
3  看到焊锡融化 用又薄又尖的手术刀一翘就起来了
拿两片料板,练练手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G470要是我直接换板了,这板也不贵啊

同行,100大洋,换板就倒贴了,兄弟!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利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喜   。。    哥         呵呵

迅维老师  又是哪位大神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帖:进水导致开关脚-EC脚位漏电 挑起EC飞线搞定!
第二帖:最最经典索尼隔保保护 每个维修的人都碰到 ...

好厉害啊,一长篇被你三句话总结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借借鉴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高手在迅维555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啊 已加分

网友:
一下来这么多还是需要消化下的

网友:
大师    好身手啊

网友:
好厉害,这样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ONY那个拆掉PQ50,再放下电 基本上就不会再回来.

拆掉不装也可以吗?

网友:
而后也会有儿童也会特

网友:
维修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
第三个我还需要消化下,没看很懂

网友G:
很好的文章,一下3篇。就是最后的联想有些唐突,不过发帖真的很累,感谢楼主的分享,蛮厉害的

网友:
真正的大神啊,学习

网友:
好东东啊!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必需加分,分析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文章,一下3篇。就是最后的联想有些唐突,不过发帖真的很累,感谢楼主的分享,蛮厉害的

大哥,请教一下哪里唐突了

网友:
撸主好技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神不如加个好友如何啊?相互学习!

喜   。。    哥         呵呵

网友:
联想的机器屏轴都容易爆    不过楼主修的机器的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