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ed背光驱动板电容容量问题

楼主(2016-09-24):
原帖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925554
驱动板上有两路电容,100v10uf一共有5个,电容是台湾suscon的,没电容表也测量不了容量。打算先换下试试,手头只有100v 100uf的拆机电容,能不能加大容量?还有一个33uf拆机的,换大电容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不要太大

网友:
100uf的有点大了,电容在加电的瞬间相当于短路,容量太大,通电瞬间电流过大。容易烧坏其他原件。

网友:
差不多就好了,大那么多不好吧

网友:
大点可以,不要超过太多,,

网友:
直接换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本人还在学基础,不能告诉你是什么原理(因为我也不懂),只能告诉你我平时代换的时候都是尽量找一样的或者相近的

网友:
如果是一起的话就可以换个上去。

网友:
滤波电容没事 换吧

网友:
看了你的原帖 总感觉不像是100v电容问题,没24v先修24v啊 断开24v负载看看是负载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这种电源应该有个单独5vsb变压器 看看是不是pfc电路没工作 stb或者pwon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