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不开机故障的分析与检修

楼主(2016-09-24):
一、手机开机的工作条件
            手机要正常持续开机,需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电源IC工作正常;二是逻辑电路工作正常;三是软件运行正常。其中,前两点说明的是硬件工作正常,第三点说明的是软件正常。下面具体分析。
            1.电源IC工作正常
            (1)电源IC供电正常。电源IC要正常工作,须有工作电压,这个电压一般就是电池电压或外接电源电压。
            (2)有开机触发信号。目前生产的手机,既有高电平触发,又有低电平触发,无论怎样触发,开机触发信号都要加到电源IC上,在按下开机键(电源开关)时,开机触发信号要有电平的变化(即高变低或低变高)。
            (3)电源IC正常。电源IC内一般集成有多组受控和非受控稳压电路,当有开机触发信号时,电源工C的稳压输出端应有电压输出。
            (4)有开机维持信号(看门狗信号)。开机维持信号来自于CPU,电源IC只有得到开机维持信号后才能输出持续的电压,否则,手机将不能持续开机。
            2.逻辑电路工作正常
            (1)有正常的工作电源。按下开机键后,电源IC输出稳定的供电电压要为逻辑电路供电,包括CPU、码片、字库和暂存器。
            (2)有正常的系统时钟。时钟是CPU按节拍处理数据的基础,手机中时钟电路分两种,一种是时钟VCO模块,内含振荡电路的元件及晶体,当电源正常接通后,可自行振荡,形成13MHz信号输出;另一种是由中频集成电路与晶体组成,中频IC得到电源后内部振荡电路供晶体起振,由中频块放大输出;13MHz时钟一般经
            过电容、电阻或放大电路供给CPU,另外也供给射频锁相环电路作为基本时钟信号。
            (3)有正常的复位信号。
            CPU刚供上电源时,其内部各寄存器处于随机状态,不能正常运行程序,因此,CPU必须有复位信号进行复位。手机中的CPU的复位端一般是低电平复位,即在一定时钟周期后使CPU内部各种寄存器清0,而后此处电压再升为高电平,从而使CPU从头开始运行程序。
            (4)逻辑电路本身正常。逻辑电路主要包括CPU、字库(FLASH)、码片(EEPROM)、暂存器(SRAM),有些机型可能将码片、字库和暂存器合成一块或两块集成电路,此部分线路多,相对来说,维修时,此处较难处理。当CPU经过具备电源、时钟和复位三个条件后,通过片选信号CE与FLASH、SRAM、EEPROM联系,这些芯片会返回输出许可信号OE,SRAM还会用到写许可信号WE,然后经过数据总线DATABUS与地址总线ADDBUS相互传送数据。片选信号是判断CPU开始工作的基本条件。
            3.软件运行正常
            软件是CPU控制手机开机与各种功能的程序。开机的程序与设置主要存放与FLASH与EEPROM内,有些手机软件资料可以向下兼容,所以这些手机可以改版和升级;有些手机由于软件加密,即使同型号手机的都不兼容(如诺基~_5110以上版本)。因此,若软件出错或软件不对手机就可能造成手机不开机,当然,软件不正常还可能造成不入网、不显示、功能错乱、死机等许多故障。
            二、不开机故障的检修方法
            不开机故障是手机的常见故障之一,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引起不开机的原因多种多样,如开机线断路,电源IC虚焊、损坏,无13MHz时钟,逻辑电路工作不正常,软件故障等等。一般的维修方法是:用外接电源给手机供电,按开机键或采用单板开机法(对摩托罗拉手机可直接插上尾座供电插座即可),观察电流表的为变化,如果电流表指针的变化情况来确定故障范围,再结合前面介绍的维修要点进行排除。下面分几下几种情况进行分析。
            1.电流表指针不动
                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不动,手机不能开机。这种现象主要是电源IC不工作引起。检修时重点检修以下几点:
              (1)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2)供电正极到电源工C是否有断路现象;
              (3)电源IC是否虚焊或损坏;
              (4)开机线电路是否断路。
            2.有20--50mA左右的电流,然后回到零

            按开机键有20--50mA左右的电流,然后回到零,手机不能开机。有20~50mA左右的电流,说明电源部分基本正常。检修时可查找以下几方面。
                (1)电源IC有输出,但漏电或虚焊,致使工作不正常;
                (2)13MHz时钟电路有故障;
                (3)CPUT作不正常;
                (4)版本、暂存器工作不正常。
            在实际维修中,以电源IC、CPU、版本、暂存器虚焊,13MHz(或26MHz、19.5M~)晶振、VCO无工作电源居多。
            3.有20~50mA左右的电流,但停止不动或慢慢下落

            有20---50mA左右的电流,但停止不动或慢慢下落,这种故障说明,软件自检不过关。有电流指示,说明硬件已经工作,但电流小,说明存储器电路或软件不能正常工作。主要查找以下几点:

                (1)软件有故障;
            (2) CPU、存储器虚焊或损坏。
                处理的方法,一是用吹焊逻辑电路,二是用正常的带有资料的版本(字库)或码片加以更换,三是用软件
            维修仪进行维修。
            4.有100至150mAmA左右的电流,但马上掉下来

            这种现象在不开机故障中表现的最多,有100mA左右的电源,已达到了手机的开机电流,这个时候若不开机,应该是逻辑电路部分功能未能自检过关或逻辑电路出现故障,可重点检查以下几点。
              (1)CPU是否虚焊或损坏;
              (2)版本、码片是否虚焊或损坏;
              (3)软件是否有故障;
              (4)电源工C虚焊或不良。
            5.有100mA至150mA的电流,并保持不动这种故障大多与电源工C和软件有关,检修时可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
            6.按开机键出现大电流,但马上掉下来这种情况一般属于逻辑电路或电源IC漏电引起。
            7.按开机键出现大电流甚至短路
              这种故障一般有以下几点。
              (1)电源IC短路;
              (2)功率放大器短路;
              (3)其它供电元件短路。
            第四节不开机故障的原因
            一、开机线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正常情况下,按开机键时,开机键的触发端电压应有明显变化,若无变化,一般是开机键接触不良或者是开机线断线、元件虚焊、损坏。维修时,用外接电源供电,观察电流表的变化,如果电流表无反应,一般是开机线断线或开机键不良。
            二、电池供电电路不良引起的不开机
            对于大部分手机,手机加上电池或外接电源后,供电电压直接加到电源工C上,如果供电电压未加到电源IC上,手机就不可能开机。

            对于摩托罗拉系列的手机(摩托罗拉T2688除外),供电有所不同,电池供电和外接电源供电要经过电子开关转换再加到电源IC上。也就是说,手机的供电有两条路径,一路是电池供电;另一路是外部接口供电(带机充电座供电时)。当两路电源同时供电时,外部接口供电优先。而这两路电源的切换是由电子开关管来控制,主要达到对整机电流起到保护作用,防止因短路或者漏电对手机内部的集成电路造成损坏。但是,如果电子开关损坏,中源模块就有可能得不到电池的供电电压引起手机不开机。对于这种由电子开关供电的手机,由于既可以用外接电源接口供电,也可以通过电池触片用外电源加以供电。维修时可通过不同的供电方式进行供电,以便区分故障范围和确定电子开关是否正常。

            一般来说,如果供电电路不良,按开机键电流表会无反应,这和开机线不良十分相似。
            三、电源IC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手机要正常工作,电源电路要输出正常的电压供给负载电路。在电源电路中,电源IC是其核心电路,不同品种及型号的手机,供电方式亦有所不同,有的电源电路的供电由几块稳压管供给,如爱立信早期系列(T18之前)手机、部分三星系列手机等。有的却有一块电源模块直接供给,如摩托罗拉系列手机、诺基亚系列手机等。但不管怎样,如果电源IC不能正常工作,就有可能造成手机不开机。
            对于电源IC,重点是检查其输出的逻辑供电电压、13MHz时钟供电电压,在按开机键的过程中应能测到(不一定维持住),若测不到,在开机键、电池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说明电源IC虚焊、损坏。目前,越来越多的电源IC采用了BGA封装,给测量和维修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测量时可对照电路原理图在电源IC的**电路的测试点上进行测试。若判断电源IC虚焊或损坏,需重新植锡、代换,这需要较高的操作技巧,需在实践中加以磨练。
            四、系统对钟和复位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系统时钟是CPU正常工作的条件之一,手机的系统时钟一般采用13MHz,13MHz时钟不正常,逻辑电路不工作,手机不可能开机。
            13MHz时钟信号应能达到一定的幅度并稳定。用示波器测13MHz时钟输出端上的波形,如果无波形则检测13MHz时钟振荡电路的电源电压(对于13MHzVCO,供电电压加到13MHzVCO的一个脚亡,对于13MHz晶振组成的振荡电路,这个供电电压一般供给中频IC),若有正常电压则为13MHz时钟晶体、中频IC或13MHzVCO坏。
            注意,有的示波器在晶体上测可能会使晶体停振,此时,可在探头上串接一个几十皮法以下的电容。有条件的话,最好使用代换法进行维修,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13MHz时钟电路起振后,应确保13MHz时钟信号能通过电阻、电容及放大电路输人到CPU引脚上,测试CPU时钟输入脚,如没有,应检查线路中电阻、电容、放大电路是否虚焊或无供电及损坏。
            另外,有些手机的时钟晶体或时钟VCO是26MHz(如摩托罗拉V998、诺基
            3310手机)或19.5MHz(如三星A188手机),产生的振荡频率要经过中频IC分频为13MHz后才供给CPU。
            复位信号也是CPU工作工作条件之一,符号是RESET,简写RST,诺基亚乎机中用PURX表示。复位一般直接由电源IC通往CPU,或使用一专用复位小集成电路。复位在开机瞬间存在,开机后测量时己为高电平。如果需要测量正确的复位时间波形,应使用双踪示波器,一路测CPU电源,一路测复位。维修中发现,因复位电路不正常引起的手机不开机并不多见。

            五、逻辑电路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逻辑电路重点检测CPU对各存储器的片选信号CE和许可信号OE,这些信号很重要,但关键是必须会寻找这些信号,由于越来越多的手机逻辑电路采用了BGA封装的集成电路,给查找这些信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条件的话最好对照图纸来查找这些信号及其测量点。片选信号是一些上下跳变的脉冲信号,如果各存储器CE都没有,说明CPU没有工作,补焊、重焊、代换CPU或再仔细检查CPU

            作的条件是否具备。如果某个存储器的片选信号没有,多为该存储器损坏。如果CE信号都有,说明CPU-F.作正常,故障可能是软件故障或总线故障以及某个存储器损坏。

            手机在使用中经常会引起机板变形,如按按键、摔、碰等外力原因会引起某些芯片脱焊,一般补焊或重焊这些芯片会解决大部分问题。当重焊或代换正常的芯片还不能开机,并且使用免拆机维修仪读写也不能通过时,应逐个测量**电路和代换这些芯片。
            六、软件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手机在开机过程中,若软件通不过就会不开机,软件出错主要是存储器资料不正常,当线路没有明显断线时,可以先代换正常的码片、版本或重写软件,有的芯片内电路会损坏,重写时则不能通过。重写软件时应将原来资料保存,以备应急修复。

            七、其它原因引起的不开机
            手机不开机故障的原因还有很多,如液晶显示屏不良、元件(特别是功放)短路等都有可能引起手机不开机,还有一些机型必须用到32.768kHz的实时时钟作为码片时钟信号和睡眠时钟信号。若32.768kHz实时时钟不正常,也可能造成手机不开机。引起32.768kHz时钟不正常的因素主要有时钟备用电池短路、32.768kHz时钟坏等。所以,在维修手机不开机时要结合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只要对手机的原理理解正确,思路清楚,不开机故障一般都可以排除。
            维修基础-第七章:手机自动开机、低电告警、充电与漏电故障维修
            第七章手机自动关机、低电告警、充电和漏电故障的维修
            手机维修过程中,充电异常、低电压告警、自动关机、不能关机和漏电故障占有一定的比例,由于相当一部分维修人员对此部分内容不够重视,理解不深,造成维修较为困难。为便于读者维修时需要,本章系统分析此类故障的维修方法和检修技巧。

            第一节充电异常故障的维修
            各种手机的充电电路虽然各不相同,但工作原理却基本一致,即充电电路一般有三部分电路组成。一是充电检测电路,用来检测充电器是否**手机充电座;二是充电控制电路,用来控制外接电源向手机电池进行充电;三是电池电量检测电路,用以检测充电电量的多少,当电池充满电时,向逻辑电路提供一“充电已好”的信号,于是,逻辑电路控制充电电路断开,停止充电。
            一般来说,当充电检测电路出现问题时,会出现开机就显示充电符号、不充电等故障,当充电控制电路出现问题时,一般会出现不充电故障;当电池电量检测电路出现故障时,一般则会出现充电时始终充电或显示充电符号但不能充电的故障。
            一、摩托罗拉手机充电电路分析与检修
            摩托罗拉V998手机充电器通过手机尾座接口J600和手机相连,其中,J600的5脚(MAN-TEST)为充电类型检测端,用来检
            测充电器是快速充电器还是中速充电器,J600的8脚(EXTCHG-EN)为充电检测端,用来检测充电器是否**手机充电座,手机是否进行充电,J600的14脚为外接电源EXT-B+,送到U900的D10端,并通过取样电阻R932(0.25欧姆)送到充电管Q932的4脚与U900的U900的D9(1SENSE)端口。U900根据R932阻值的大小,可计算出R932上的充电电流,该电流和标准电流相比较后输出充电控制信号,控制Q932的导通程度,进一步控制充电电流的大小。
            当U900的F7端(电池电压BATT+)检测到电池电压不饱和时,且手机加上了外接电源时,CPU控制U900的充电控制端ElCHRGC输出一个低电平,控制Q932启动充电电路,外接电源经R932、Q932及CR932给电池充电。

            当U900的F7端口检测到电池电压足够高时,其充电控制端CHRGC输出一个高电平,关闭Q932,外接电源停止给手机充电。但外接电源继续向手机提供工作电源,直到手机与外接电源断开。
            由以上可以看出,当U900、CPU、Q932、外接电源接[3J600不良时,均会造成手机不能充电或充电异常的故障。
            二、诺基亚手机充电电路分析与检修
            以诺基亚3310手机为例进行分析。3310手机的本机充电电路主要由充电控制模块N200、电源模块N201及中央处理器D300组成。当充电电源**手机时,充电电压直接送到充电控制模块N200的A2脚,同时电源模块N201检测到充电电压己送人手机,它马上把此信号送到中央处理器D300,然后D300送出控制信号到电源模块N201,令其从B5脚(PWM)送出1Hz的脉冲到充电控制模块N200的F2脚,让其内部的充电开关合上,从C6、D6脚送出充电电压,对电池进行充电。当PWM信号为高电平时,N200内部的SWITCH(充电开关)就合上,对电池进行充电,当PWM信号为低电平时,SWITCH就处于分离状态,N200则停止对电池充电。在充电的过程中,电源模块N201通过对电阻R204两端电压差的监视,以判断电池是否已经充满电。当N201判断电池己充满电时,它就会送出信号到中央处理器D300,然后D300送出控制信号到电源模块N201,让其停止送出PWM充电信号,从而令充电控制模块N200内的SWITCH分离,停止对电池进行充电。
            如果充电电压过高,会对手机构成是危险的。诺基
            3310型手机设有保护电路。手机开机后或在充电状态下,中央处理器D300送出充电电压限幅控制信号(CHAR—LM)到充电控制模块N200的F4脚。此信号用于检测充电电压是否过高,当充电电压过高时,会把此信号拉为低电平,中央处理器D300检测到后,马上送出中断信号,通过开关管V205,令N200内的充电开关分离,停止对电池进行充电。
            从以上可以看出,诺基亚3310手机的充电电路的较好的保护措施,电路稍复杂。下面结合实例分析充电故障的检修。
            三、三星手机充电电路分析与检修
              下面以三星A188、A288手机为例进行分析。

            A188手机的待机充电电路是由充电控制模块U605、U609、U607和CPUU201等构成,由外接充电器从CN601提供的充电电源(V-EXIT)经电感L607、L608送到充电模块U605的14、15脚。U605与2、3、7脚的**元件一起构成一个开关振荡电路,该振荡电路给充电电路提供了一个PWM的充电模式。

            当CN601接到外电源时,外接电源经电阻R643到U609的5脚,此时,U609的3、4脚导通,将外接电源检测信号TA-DET送到电源模块U401,同时,外接电源经电阻R643到U607的5脚,控制U607的3脚信号TA-PRENT降低,并将该信号送到中央处理器U201的Ell脚。U201检检测到这种变化电压后,通过总线启动充电功能。从U201的A4脚输出充电控制信号。充电控制信号经U609的6脚控制U605的第12脚启动U605工作,U605从10脚输出充电电源,经二极管D609给手机电池充电。

            R637、R639组成分压检测电路,加到多模ICUl01的B9脚(BP-DET),检测电路用以检测电池是否充满,
            当检测到电池电量饱和时,多模IC-Ul01通知逻辑电路电池电量饱和,CPUU201通过CHARGER-DISABLE信号控制关闭充电电路,同时,手机显示屏上显示电池已充满的状态。

            相对于A188手机,A288手机的充电电路要简单许多,充电电路由Q303,U639等元件组成,充电电压DCVOLT从CN502外接接口座的第17、18脚输入,当充电座插人手机后,DCVOLT的电压信号通过R157和R161取样后送人Ulll的基极,其集电极的RTC-3V3是装上电池就有的,所以Ulll的发射极就可以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DCIN至微处理器U108,用以检测手机充电控制电路的状态。当U108检测到充电座已插人手机后,DCVOLT充电电压经U639取样放大,从U639的6脚输出控制电压,控制Q303从其集电极输出至电池的正极上,是否停止充电,由U639的第4脚控制脉冲(CHG-ON)决定,CHG-ON脉冲来自于微处理U108。
            R320、R671分压后电压,作为电池电量饱和程度检测信号,送至U108进行检测,当检测到电池电量未饱和时,CPU输出CHG-ON信号,控制DCVOLT对手机电池进行充电,当检查到电池电量饱和时,CPU停止输出CHG-ON信号,切断DCVOLT继续向电池充电。
            第二节 自动关机故障的维修
            手机自动关机,又称自动断电,又分为不定时关机、按键关机、来电关机、开机后就关机、不能维持开机、合上翻盖关机和发射关机七种,这些故障是较为烦人和难排除的故障,检修时往往无从下手,就连一些有维修经验的“高手”也感到无所适从,其实,检修时只要注意观察,抓住故障的本质,检修此故障并不困难。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一、不定时自动关机
            手机不定时关机是指手机开机、入网、拨打电话均正常,但有时会突然关机。产生这种故障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由于电池与电池触片间接触不良引起;二是电源IC输出的电压不稳,供电电路存在虚焊或接触不良,造成手机保护。受潮和摔在地上的手机易造成这种现象。检修时,应首先检查电池触片是否接触良好,若正常,则应重点加强电路的焊接。
            二、按键关机
            手机只要不按键,就不会关机,一按某些键手机就自动关机,主要原因是按键下面的集成电路或元件虚焊,在按键时由于力的作用使虚焊部位脱焊,导致手机关机。维修时,只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按键下部集成电路或元件的焊接一般可解决问题。
            三、来电关机
            来电关机就是手机能开机、入网,也能拨打电话,但手机振铃响来电时,手机就关机。这种故障看似复杂,其实十分简单,为什么来电会关机呢?无非是振铃响造成的。振铃一响又为什么会关机呢?这是因为许多振铃工作时是由电池电压BATT+直接供电的,当振铃漏电时,就会导致手机来电关机。
            四、开机后关机
            手机开机后关机一般有三种原因:
            一是手机供电电路有故障,使手机虽“勉强”满足开机的条件,但开机一会后就会关机。特别是带升压电路的手机(如摩托罗拉V998、三星A188、600手机等)更容易出现这种故障。我们知道,手机的电池电压很低,一般为3.6V左右,有些手机的电池电压更低,如诺基亚3210手机的电池供电仅2.7V,但是,手机的很多电路却需要较高的电压,因此,一些手机均设置了升压电路。当升压电路出现故障且升压电路对手机的开关机有影响时,就有可能造成手机开机后又自动关机的故障。
            二是手机供电负载电路在故障,导致手机耗电大,将供电电路电压拉低,使手机保护关机。特别是手机的发射电路最易造成手机负载过重,引起手机开机后关机故障。对于发射电路引起的开机后关机故障,一般检修的方法是:将SIM卡拆下,开机,.若不出现自动关机现象,说明自动关机故障发生在发射电路。因为在放置SIM卡的情况下,手机搜索到运营网络,则自动发射用户信号与网络建立通信。在拆下SIM卡的情况下,手机只搜索公共网络,但是不能确定哪个是运营网络,所以不会自动开启发射机。

            三是软件故障。当软件不正常时,手机也可能出现开机后关机的故障。开机后自动关机还有一些其它原因,维修时应根据现象进行具体分析。
            五、不能维持开机
            不能维持开机,是指按住电源开关键后可开机,但松开后即自动关机,该故障是爱立信手机中较为常见的故障,尤其是爱立信T10、T18手机出现的机率更多一些,判断方法是:
            若开机后继续按住开机键,手机开机正常,且能够正常登记上网,松键后手机便自动关机。这种故障现象一般为开机维持信号不正常引起,我们知道,只有CPU的软、硬件自检通过后,才能产生开机维持信号,不能产生持续的开机维持信号,一是CPU部分损坏引起,二是软件不正常。
            若按下开机键开机后,继续按住开机键,手机能开机,但不能登记上网,而是自动关机后再开机,再自动关机又开机……,出现反复的关机再开机现象。其原因一是元器件虚焊或损坏,如多模转换器、字库、CPU焊接不良或损坏等。二是软件出错,更换字库、码片或重写资料即可。
            六、合上翻盖关机
            翻盖式和折叠式手机有时会出现一种十分奇怪的故障,即打开翻盖拨打电话正常,但合上翻盖手机就关机。但打开翻盖再开机又可以开机,再合上翻盖再关机……
            我们知道,手机的翻盖具有自动接听电话和自动关断电话的功能。完成这一功能的主要元件就是磁控管,即翻盖式和折叠式手机常用的干簧管或霍克元件,早期的翻盖式和折叠式手机多采用干簧管,现在新型的翻盖式和折叠式手机则多采用霍克元件。但无论怎样,其控制原理是一致的。即手机打开翻盖后,翻盖上的小磁铁远离磁控管,外磁场消失,磁控管内部电路自动断开,这个“断开”的电信号(一般为高电平)输送给CPU后,CPU便作为提机信号而接听电话(或打开背景灯);当接听完电话合上翻盖时,翻盖上的小磁铁靠近磁控管,由于磁场的作用,磁控管内部电路接通,这个“接通”的电信号(一般为低电平)输送给CPU后,CPU便作为挂机信号而关断电话(或关断背景灯)。
            三星600手机的翻盖电路采用了干簧管,干簧管的外壳是一根密封的玻璃管,在玻璃管中装有两个铁质的弹性簧片电极,玻璃管中充有某种惰性气体。平时玻璃管中的两个簧片是分开的,当合上翻盖,使翻盖上的小磁铁靠近玻璃管时,在磁场磁力线的作用下,管内的两个簧片被磁化而互相吸引接触,使两个引脚所接的电路连通,将CPU的50脚接地,CPU得到这一低电平信号后,使手机关断电话(或关断背景灯)。打开翻盖后,外磁场消失,干簧管内的两个簧片由本身的弹性而分开,线路就断开,CPU的50脚由于上拉电阻R340的作用而升为高电平,于是CPU命令手机接通电话(或打开背景灯)。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于三星600手机合上翻盖就关机故障,实际上就是说CPU的50脚只要得到低电平信号就关机。产生这种故障的原因主要是CPU局部损坏、虚焊造成。解决的方法是重植CPU或更换CPU。应急的修理方法是取下干簧管或取下翻盖上的小磁铁,使CPU的50脚始终为高电平,但这样做会使手机失去打开和合上翻盖自动接听和自动关断电话的功能。

            三星A188手机的翻盖电路采用了霍克元件,当翻盖合上时,盖板中的磁场作用于霍克传感器U2,霍耳传感器电路内的三极管导通,从传感器第1脚输出低电平。如果在通话时,便作为挂机信号送给微处理器挂机。当打开翻盖时,霍耳传感器不受磁场感应,霍克传感器电路中的三极管截止,1脚输出的电平为高电平,这个变化的脉冲电压(FLIP-SNS)加到主板上CPU-U201的D5脚。于是CPU命令手机接通电话或打开背景灯。

            对于其它翻盖式或折叠式手机,如三星A288、爱立信T28、摩托罗拉V系列手机等,若出现以上故障,也可按照以上方法进行分析和维修。
            七、发射关机
            手机的发射关机故障在维修过程中经常出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找原因。
            一是电池电压过低或电池老化。对于电池电压过低引起发射关机的现象,只要换过充足的电池供电正常就可以判断出采。有一种比较容易产生误判的故障就是由于电池老化后引起发射关机,经常遇到电池显示仍然满格,但发射就关机,这种现象主要是电池老化后引起电池内阻变大,在发射时电流大,使将电池输出电压变低而造成发射关机。
            二是功放输出端空载后为保护功放被烧毁而关机。功放输出端有元件损坏或有虚焊现象都会使功放输出端空载。
            三是软件有故障造成手机发射关机。
            四是功率控制电路不正常造成发射关机。
            出现发射关机故障后应从以上几个方面找原因,其中,以功放部分故障引起最为常见。
            第三节低电压告警故障的维修
            1、低电平报警分析
            低电压告警故障是指正常充满电的电池上机后,仍显示电池电量低或者显示的电量不是满格,下面以摩托罗拉V998手机为例,分析产生低电压告警的原因。低电平检测的原理是:电池电压BATT+加到电源ICU900的F7脚,在内部进行分压取样后,再进行A/D转换,转换后的电池电压数据信号通过SPI-DR、SPI-DW、SPI-CLK、SPI-CE串行总线和CPUU700进行通讯,并与FLASHU701内的正常数据进行比较,得到反映电池电压信息,并通过显示电路显示在显示屏上。当CPU通过该电压信息得知电池电量低时,则发出低电压报警信号。

                当电池电量正常,CPU仍发出低电压报警信号,则说明手机出现了故障。
            二、低电压报警的原因
            摩托罗拉V998手机产生低电压报警故障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电池触片氧化变黑
            用小锉或砂纸将触头清洁后即可。有时,电池不良也会出现打电话或电池使用不长时间即出现低电告警故障。
            2.电源IC不良
            V998手机电压检测由电源ICU900内部分压、A/D(模/数)转换,并将数据送到CPU,与存储器中的正常数据进行比较。如电源IC内部的MD转换器不正常,就会引起低电告警。
            3.软件混乱
            若软件设置的低电告警门限电压过高,也会产生低电压告警故障。检修时,只需重写正确的资料即可。
            4.电池供电负载电路漏电
            若电池供电负载电路如功放等出现较大的漏电流,就会拉低电池电压,从而引起低电告警。功放电路损坏最主要的特点是按发射键出现大电流。这一点和其它原因是有所区别的。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到位,赞一下

网友A:
看不懂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什么东东!

用心来慢慢看,哈哈

网友:
感觉对新手来说这资料挺好的,对我来说我可以看看了

网友:
好资料学习了,总结很到位

网友:
用心来慢慢看,哈哈

网友:
好好把这个理解一下不会修手机的都会修

网友:
看上去很老。。还是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6-11-03):
对新手入门维修很有意义

网友:
古老的资料,新手可大概看看老师傅以前怎么修手机

网友:
我为下载分而来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B:
发错模块啦,我帮你移动到安卓手机区吧。

网友(2018-01-23):
楼主好厉害啊,老司机。。我们这种小白什么都不会

网友:
弄点新机器 都是老版本

网友:
电源IC不良
,学习了

网友(2019-03-24):
厉害了,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9-05-01):
透彻 一目了然,分析的很到位 赞

网友:
好资料学习了,总结很到位!!!!!!!!!!

网友:
静下心来好好看看,现在水个贴先

网友:
多年前的机器了。现在的机子整合度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