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 V6.1无CPU供电,拆CPU有,已修复!

楼主(2016-09-24):
映泰H61MLC V6.1无CPU供电,集显供电,其它都有,且开机不掉电,示波器测开机无瞬间电压。拆下CPU测各供电都有如下图:CPU供电:

集显供电:(偏高,正常0.5V左右)

测PWM芯片ISL6363 18脚EN 1.07V正常,3脚VCC 5V正常,换一个芯片试试吧,更换后故障一样。怪问题写个BIOS吧,写完还是一样。最后一步干桥,干完不行扔了,加焊后奇迹出现了。

附上BIOS:

H61MLC V6.1.rar

网友:
查开启信号

网友:
集显供电1V是没正常工作正常工作是0.45V左右

网友:
桥虚焊没发岀CPU供电的控制信号?

网友A:
看晕了   六系列不是先出CPU供电在出集显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晕了   六系列不是先出CPU供电在出集显供电吗

晕就对了,拆了CPU测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有,装上两个都没有。

网友B:
桥导致没CPU供电?

网友:
干的一手好桥

网友C:
这么奇葩的案例  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奇葩的案例  加分是必须的

tks   tks    tk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导致没CPU供电?

是的,无意中修好

网友D:
大师也缺分了吧,都来论坛发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师也缺分了吧,都来论坛发贴了。

呵呵,原来最懂我的人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原来最懂我的人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