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待机0.03掉到0.00 保护了

楼主(2016-09-24):
机型:IBM X201i

故障:0.03掉到0.00 保护了

1.上图看机型

2.上次修过一台这样的故障是东芝芯片条件不满足保护了,此次是不是呢看看便知
先看看通病升压电容及二极管还有那个电阻,一测升压电容短路了,以为秒杀了......

3.更换后还是一个样,哎!还是打开图纸,一查隔保没过。原因为-PWRSHUTDOWN为低了

4.追查来源,去了东芝芯片

4.取掉R815,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看来东芝芯片U39有发出来,被拉低了,

5.继续查...
来到U17的76脚,对地值正常,那就撬脚排除是不是芯片拉低

6.撬开U17的76脚,上电待机正常了

7.按下开关不触发,检测没有待机3.3V 和5V当然触发
不了,查了下3.3V 5V的开启也来自U17,

8.看来必须把U17换掉。更换后亮机

9.高手就飘过,新手可参考,我只是记忆力不好作笔记。

网友:
几个意思?你主题9月9日不是发过了吗一模一样的

网友:
他表明了   你记忆不太好   以为没有 发布

网友:
不错,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楼主真牛,思路清晰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时序那么溜

网友:
二楼回答正解。

网友:
真的已经发过了吗

网友:
很好修得条理清晰

网友:
大湿兄好厉害

网友:
换U17  只能拆料板上的才行!

网友:
楼主可以,这机子不好拆不好修。。。

网友:
这问题我碰到一次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说哦,反正还行吧。

网友:
这个芯片还真是容易坏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不错

网友:
碰到多数东芝芯片烧了。。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翘起针脚的技巧。

网友:
老问题了好

网友:
现在修的不多了这款机

网友:
技术不错,给你加分啦!

网友:
修的可以          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我也修过

网友:
遇到了下次会;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东芝芯片好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

网友A:
一测升压电容短路了 更换后还是一个样,哎!还是打开图纸,一查隔保没过。
电容短路跟保护隔离没过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测升压电容短路了 更换后还是一个样,哎!还是打开图纸,一查隔保没过。
电容短路跟保护隔离没过有关系 ...

升压没正常  隔保会保护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楼主一个问题你好像发过的

网友:
这鸟东西换过几台

网友:
x201还有这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错,一般都是前两个问题,你这问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