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13205板号,宝龙达代工工控主板,VGA不显示,HDMI接口可显

楼主(2016-09-25):
bm1 3205板号,宝龙达代工工控主板,VGA不显示,HDMI接口可显。BIOS也更换资料,1150 CPU座上二对FDI信号值好好的,C266 8X系列桥了换了仍,求大神指点如何修啊

网友:
如果HDMI都可以显示那就查下行场va

网友:
VGA有断线?

网友:
行HVSYNC同步信号的阻 值 和波形都 是好的

网友:
看看VGA接口呗,,123    13 14的对地阻值,,那是进桥的

网友:
打VGA   接口值!            ESD拆了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