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6-09-25):
来自: 广东深圳
IPAD4 无法连接电脑 显示不是不充电 但是用适配器就可以充电
电脑

网友:
先从尾插入手吧,

网友:
先把尾插换掉试一下,不行的话测量一下usb管理芯片

网友:
先看看尾插有没有电进去 在量usb管理芯片的供电 和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