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天,宏基E1-531板号la-7912p主板进尿液,EC-bios心酸刷写记录

楼主(2016-09-25):
接修一台宏基E1-531板号la-7912p主板进尿液, 接修机器听用户说小孩撒尿从触摸板进入,自己拆开清理了进液点,正常使用几个小时后关机,放了一夜再开机,点不亮了,拿到机器待机0.007左右,触发开机电流0.1反复重启,在重启间歇,量了下 内存供电1.5正常, 各个电感上除了cpu和集显电感上没有电压扫了一遍都有,cpu供电开启电压也有,由于客户说处理干净了用了几个小时,进液的地方离ec-bios很近,以为有可能是bios出问题,就准备刷写一下bios,痛苦就从此开始,bios芯片信号是mx25l8006e我的编程器是希尔特500 ,上这个芯片软件里面是有这个型号的,但是随便怎么选都会报器件错误,选了之中一个型号读取正常了,以为备份成功型号选择成功,就放心大胆的开始刷写,可是随便怎么样都是器件错误,没办法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就找了个其他型号容量一样的bios芯片把bios刷写好,操作一切正常,上机涛声依旧。看来不是biso的问题,其实修到这里,已经为我的错误埋下了伏笔。

理理思路估计还是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测量各个点最终找到是u12,G极无电压,导致+1.5VS无电,+VSB到r269断线,飞好线,开机电流0.5不动了,cpu供电已出,cpu复位,内存复位都有,没有集显供电,就这样反复查各处电压信号,内存条件等等都没查到异常,没有示波器维修不能抓波,还是反过来搞bios吧,换芯片换了几个都是刷写正常上机涛声依旧,以为应该是bios芯片是可以替换的,因为以前也替换过正常使用,就是0.5电流不动,就这样反复折腾了一天,心情是拔凉拔凉的,打算放弃了,晚上睡在床上反复思索,会不会是bios芯片不兼容呢,为了稳当起见,还是想能成功刷写原型号bios芯片。上论坛找才发觉好多朋友也遇到这种器件报错的问题,有说在1 2 脚 和2  4脚并30p电容的,也有说并了不好的, 实践出 真知,试试就知道了,第二天天一亮睡醒立马起床,就开始弄,30p的电容那是真不好找,最后找了一个101并在1  2脚   561并在2  4脚,上mx25L8006E一次性就读取刷写都成功,上机,开机触发点亮,我才晕哦,昨天折腾了一天,今天起床2分钟搞定。哎,有时候经验很重要,有时候经验也害死人啊,要不是以前代换过其他芯片成功,早就想办法刷写原型号了。写出来分享给大家,希望以后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再走弯路。

最后说一句,这个ec-bios不参与触发,拆掉也可以触发开机就是电流0.5 。不触发的问题不用怀疑ec-bios的问题。

板号,大家注意

网友:
高手      我也有一台   电流到0.78A  不显示

网友:
进水进液的都不好修啊。能修好是福报啊

网友:
希尔特500P 的早就有这个解决办法了,不会到现在才晓得吧!

网友:
楼主这机器真心修的不容易。

网友:
这熊孩子对着笔记本尿尿

网友:
bios还有并电容才能写的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才知道希尔特500P的可以这么玩!!

网友:
第一次看到 长知识了 谢谢

网友:
高手      我也有一台   电流到0.58A  不显示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问题就是断线,1.5VS的电压没有出来导致的,其实不关BIOS的事

网友:
这款机我修过一台是触摸板下面一个三面管子导不过的,直接连过去了

网友:
熊孩子惹的祸

网友:
板子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