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短路

楼主(2016-09-25):
DELL 的老机子,板号是 DAOJX6MB8E0,故障现象是触发后掉电,通电试了几次之后,发现出现短路,

网友:
查到是充电芯片MAX8731短路,换了芯片,通电没多久,MAX8731再次短路

网友:
查下后继有没有短路,还有现在的芯片质量不好,你有没有试下找个拆机的芯片试睛,换了芯片能好一会,应该就是那一片问题

网友:
机子应该进过水呀

网友:
USB 都生虫了,,

网友:
好老的机器

网友:
可能供电上下管都是坏的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下吧

网友:
PWM 如果驱动脚有问题 就会这样

网友:
板子进过水,把场管拆下来清洗!

网友:
还有看看电阻什么的有没有腐蚀的!这种板虽然老了,但修复率应该比较高的,只要细心检察!

网友:
LZ不会是拆了PWM芯片通电的吧

网友:
应 该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引起芯片短路,还没有查到真正的原因,
芯片是新买的,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太可能,
问题比较难,一度想放弃了,

网友:
今天上电,终于有显示了,呵呵

网友:
楼主这电脑还修呀,客户送我都没要

网友:
这样的电脑客户还修啊    慢的不得了

网友:
这机子够老的

网友:
这种直接换主板吧  不值钱

网友(2016-11-12):
我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练一下技术,有些老机子,图纸都很难找了,

网友:
高低管一把换了,再查一下反馈

网友:
上次修了个,板子加u一共八十,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