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30K不打印求助!解决问题悬赏100分!

楼主(2016-09-25):
         爱普生630K打印机,打印测试页的时候又打印动作,但还没打印完一个字就自动退纸了,有一次打印的时候很慢,感觉拉不动一样。最后还是打印了一大半就又自动退纸,又不报什么错,这是什么问题,详情看这个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1767-1-1.html     大师们帮忙指点下,谢谢!这机子是一月前换过电源板,现在又出这样的情况,我对打印机不是很了解,多多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是换的原装电源板,还是代用电源板,如果是代用的把它扔了,换原装的吧,保证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换的原装电源板,还是代用电源板,如果是代用的把它扔了,换原装的吧,保证能好!。

没有买到原装的,这个必须要原装才行?刚换上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楼主 修好了吗  我碰到有打印头那润滑不够引起的 还有色带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修好了吗  我碰到有打印头那润滑不够引起的 还有色带也有关系

这个早就在考虑范围了。

网友C:
我以前从某宝上买过一台这机器  同样的故障  能试的的试过了  没有搞好   直接报废了   楼主弄好了一定要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从某宝上买过一台这机器  同样的故障  能试的的试过了  没有搞好   直接报废了   楼主弄好了一定要分 ...

电源板供电不足导致,换板OK

网友D:
这个故障够经典的,楼主换的是原装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够经典的,楼主换的是原装板吗?

没原装板换,这机子貌似只有原装板才能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