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N1996 MS_7528 VER:1.0 跑20不亮

楼主(2016-09-25):
coms设置信息一保存就不亮 跑20 主板还一切正常

网友:
主板进系统都可以,就是有时重启跑20 不亮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回复找分分

网友A:
就你这眼神,服了。
电源接口上边的那两个电容都怀孕了,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眼神,服了。
电源接口上边的那两个电容都怀孕了,没看见?

电容换了也不行,换的同原来的一样

网友:
。。换电池啊

网友:
都弄了,能玩的招都用了

网友:
CmoS电路问题

网友:
查RTC电路,RTCrst

网友:
RTC电路,晶振……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