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Z87 Deluxe 编程器刷后丢失MAC

楼主(2016-09-25):
ASUS Z87 Deluxe 编程器刷后MAC变成8888888788,原厂的光盘也丢失了,请求帮助怎么改写Z87板子的MAC,先谢谢啦!

网友A:
备份原BIOS了么?从原BIOS里找到MAC地址,再用WinHEX写到新BIOS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原BIOS了么?从原BIOS里找到MAC地址,再用WinHEX写到新BIOS下

没有备份不一定非要原来的MAC地址了,随便改个MAC都行,只是不知道写到新BIOS的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