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二修之汤猪手脚 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6-09-25):
一台联想E47A的机子 接机通电触发电流去到0.3左右停留 不掉电   拆机 裸板测试 没CPU供电 其他各大电感都有电压   CPU换过  一样不行。  二修机来的  上家修过CPU供电芯片  上下管也动过    维修第一波   怀疑他的CPU芯片有没坏  就换了一个   结果还是一样 接着就找图纸  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过程很复杂 } 修好了CPU供电   电流上到1.多A  以为显示了  外接VGA  没显示  键盘已经受控了的  接屏也不显  怀疑显卡有问题   A卡来的   也比较容易坏的显卡   加焊 不行 然后刚好我们有这个显卡又换了一个  还是老样子 查显卡供电 时钟 复位  什么都有了  我就奇怪了  又怀疑BIOS了  刷BIOS还是不行  最后再怀疑上家有没做手脚   几经波折终于给我发现新大陆了 把CPU的底座拿开看到板上给割了几刀   下面上图

处理一下

处理好后
飞线  过程需要点时间  要细心

最后亮机

再最后我想对那个做手脚的说  以后做手脚也专业点  别太明显了  黑心的最后损坏的只有自己的名声
温。吐。货    系更多

网友A:
线这么细都能飞,要用很好的焊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这么细都能飞,要用很好的焊锡吗

普通焊锡就可以

网友:
割断的线里面没有工作条件连着的是吧,好阴险啊

网友: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网友:
这手脚不专业

网友:
我做的手脚隔天我自己都修不好

网友:
CPU那里是关键  但是缺没有说

网友:
在PCIE总线下手,并且是隐蔽的地方。上家也个人才

网友:
上家也费心思了   有功夫多修点机器

网友:
666,一般我都觉得C底座太难取了,很少取,竟然会想到在这下面做手脚,也很好奇楼主怎么找到的?

网友:
客户嫌贵做手脚可以理解,如果技术不行也不想别人修好就有点过了

网友:
这边的都TM喜欢,电容换电阻,拆IC,撇板,看到类似直接放弃,让换板不换拉倒

网友:
现在好多报价不修的 老是换人家东西  要不就是拆东西

网友:
还好一修哥,不是下狠手

网友:
,电容换电阻,电阻移位,刚刚修的二修板,坑爹

网友:
上家也挺不地道的

网友:
上家没有太坏了,修不好都放生吧,难为楼主了

网友:
真看不起做手脚的。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做故障都太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