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hd3BIOS程序原机备份

楼主(2016-09-25):
网吧机刷好十几片了,你值得拥有

网友(2017-12-30):
楼主,你好。咱这主板bios版本是多少

网友(2019-03-01):
B M  BIOS刷一样就行么》?

网友(2019-12-19):
今天修到一块技加GA-B75M-HD3 R1.0主板,故障为开机跑00,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如此反复,经查是Q34 NPN三极管BE脚开路导致的,更换一个NPN三极管故障修复。这主板除了这个通病以外,还有Q17\Q21\Q48,DQ18\DQ19,Q54\Q55,,,这些三极管坏也会产生这种故障,请认真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