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不开机

楼主(2016-09-25):
iphone 进水 进不去系统,,,开机显示logo就黑了,过一会按开关又可以亮,这是哪里问题,?水清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显示logo后3秒左右黑了,还是有背光的,再过一会就完全黑了,再按开关又是一样

网友:
能联机吗

网友:
可以
,刷不过去

网友:
这种应该怎么弄   ?

网友A:
刷不过去  报什么代码   要据代码查相应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不过去  报什么代码   要据代码查相应的地方

错误9

网友A:
查硬盘供电   换硬盘   拆硬盘打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硬盘供电   换硬盘   拆硬盘打值

句容你现在也会修手机了下次教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句容你现在也会修手机了下次教教我啊

我也不会   哈哈

网友:
你先接可调电源看看开机电流正常不再去刷机  感觉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进水机最好先拆开看一下